[硬件] 难道说我的固体硬盘又要坏!

楼主(2024-12-22):
大概三年前捡的泰哥硬盘!当时是不认盘,重新量产后好了,当时量产时是保证最大容量,现在发现有的问题了,好像是又要坏,检测一会!嘎一下就完了!看来还得修修才行!我那80多季的资料估计是没了吧!看来固体硬盘不怎么样啊!

网友:
固态不如机械的可靠,除了速度快。

网友:
还是机械的实际

网友:
捡的也敢存资料用

网友:
先把数据备份出来,再重新量产,HD Tune对固态并不是太友好。量产以后换个工具测一下,比如硬盘哨兵。

网友:
SSD最好不要存太满,,,

网友:
扫了这么多的坏块,软件靠谱吗,还是盘体质量太差。

网友A:
120G的盘不当系统还用来存数据??想什么呢???

网友:
换个好点儿的吧 目前我还没坏过SSD 哪怕第一个SATA美光的已经剩不到10%的寿命

网友:
用坏两个了,寿命还显示有剩余,但是不管怎么重装系统 格式化,总是提示检查磁盘

网友:
120G现在只能做个C盘装系统了,容量太小。金泰克S300用料很杂,早期的S320我倒是捡了几个,开卡后很好用

网友:
SSD如果要长期保存数据,最好以移动硬盘使用,不常使用。而且重要数据至少有两个地方备份!现在是硬件不值钱数据无价的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G的盘不当系统还用来存数据??想什么呢???

同感,存数据确属危险行为

网友:
我也不敢用固态硬盘存放重要的数据,经常要备份到机械盘上。

网友: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盘,量产还开满容,没预留块替换那不就直接噶了么

网友:
我也有一个“泰哥”120G也废了,写入速度时快时慢,慢的时候卡机,量产后也没什么效果,写入也是时快时慢。

网友:
是不是2258XT的芯片?我们公司坏的80%都是这个...

网友:
好的固态硬盘不会如此不堪。这个“泰克”,它用的闪存其实不是很好,有一些是拆机闪存,都不知道几手啦。最怕的是有海力士16NM tlc。这个闪存是个雷。建议用其它品牌的SSD

网友:
先把资料导出来吧,资料无价~

网友:
SSD主控很智能的,出了问题会把有问题的屏蔽,然后把数据移动到没出问题的地方,这就导致了不能存太满,一定要留一点空白的空间,让主控可以自由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