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真正的高档货,1988年的,竟然还有中框

楼主(2024-12-22):
多年前买的,拿出来试了下,除了屏幕很早就变淡了外,功能一切正常,对收音机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不带外放的机器拼的就是音质,实际上音质秒杀现在的各种收音机。

外壳还设计了中框,可见用心了,装回去发现坏了,频率变动,但声音不变,搜台异常,又拆开把排线补焊了一下,反正死猫碰耗子,装好正常了。

网友A:
MEMORY的意思不是内存吗?还可以用来表示各个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MORY的意思不是内存吗?还可以用来表示各个波段?

一看就是读书时不认真

memory一般指记忆

网友:
这工艺,就是现在看,也是极好的。

网友:
看起来比较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MORY的意思不是内存吗?还可以用来表示各个波段?

此处应该是用做记忆,表示记住的波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处应该是用做记忆,表示记住的波段吧

在电脑里我管这个叫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里我管这个叫内存。

内存准确的表述是 internal memory

这里面核心不是你管这个叫啥,应该是这东西本来是啥

就如同memory,不是你认为它是内存,是它本来是什么,你说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处应该是用做记忆,表示记住的波段吧

就是存台的意思,本来这个单词有存储器的意思

当然,这个机器里面肯定也是有存储器的,这个不新鲜,计算机很早以前就有了,有存储器不奇怪

网友:
这个中框就是美化部件,有没有一样

不像现在手机的中框,属于结构加强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读书时不认真

memory一般指记忆

笑死了,memory 用在收音机上基本不可能是内存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ORY的意思不是内存吗?还可以用来表示各个波段?

TC9308处理器内自带的存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里我管这个叫内存。

毕竟一个英文单词有多个不同的意思,用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吧

网友:
能储存电台?

网友:
88年带数字调谐的都很贵吧!

网友:
这是个好古董啊

网友:
1988年,这东西可是个奢侈品。

网友:
古老的东西

网友:
80年代数字的还是不便宜的。。谢谢分享

网友:
好袖珍的产品,那个年代这产品都是有钱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