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个低成本1321烙铁控制板

楼主(2024-12-22):
逛淘宝发现星河的xh-w1122温度控制板用的是mos管控制输出而不是继电器,该mos管是6A的,但是它的温度控制范围是0~100度,用的是ntc3950 10k的热敏电阻测温,没办法用来控制1321烙铁芯,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固件改装一下用来控制1321烙铁芯应该可行,于是我就买了一块。
虽然官方标明使用电压是12v,但我加到24v也能正常使用。我把我的1321烙铁手柄测了下,加热电阻大约4欧,测温电阻(当时环境温度15度)大约49欧。我网上查了下资料,加热到500度测温电阻阻值大约是149欧,这样看来测温电阻太小(远小于ntc395010k),要想得到单片机adc转换的电压需要进行运算放大。具体改装过程可以参考如下:

1、焊接好1321烙铁芯的测温放大电路,这是电路图
实物就是下面样子
(请忽略型号,第一次用的是UA741不行,改用了LM358才行)

2、给控制板刷新固件,需要辉芒微烧录器。
这个w-1122温控板已经把下载口引出来了,如下图所示
左边是负,右边是正,中间是时钟和数据口,你需要编程器才能下载hex文件。

3、改w1122温度控制板
刷完固件后,原有的ntc热敏电阻已不能使用,在接入运算放大电路前,需要改一下控制板,要拆掉下图中的一个10k贴片电阻。
拆掉后还需要引出5v正电压,也就是从这个贴片电阻的右边焊脚引出,这个电压是用来给上面焊接的运算放大电路供电的。

4、连接电源、温控板、烙铁手柄测试
切记,确保你的烙铁用的是1321烙铁芯,如果是1322烙铁芯的是不行的。
我测试了200300的温度,显示温飘在2~3度,用191烙铁测温仪测试温度误差在10度以内。当然每个1321烙铁芯会有差异,不保证都能做到这个范围。
最后最重要的说明:本人只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做这个只是兴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不保证你们成功,不要怪我,谢谢。

附件是hex文件:

网友:
这个厉害了。原来控制板是负温度感温电阻吧?等于是用了原板的硬件,重新编的新软件

网友:
一个358都能控制1321了 你这还加了单片机

网友:
936吃灰很久喽!现在都是高频、C245等

网友:
大神,膜拜,学习一下

网友A:
上周园区一家搬厂,捡了个936,试了一下还行,但是用惯了高频的,感觉和高频比回温不给力,打理干净放角落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周园区一家搬厂,捡了个936,试了一下还行,但是用惯了高频的,感觉和高频比回温不给力,打理干净放角落 ...

我有Weller的焊台  但是平时焊几根线 修电器什么的 还是习惯用手柄带数显的一体式烙铁 也不需要太高的精度,  350℃档全搞定, 焊粗线的话 大不了往上调到380 400 450.
焊台要搬来搬去的, 于是就吃灰了

网友:
这个厉害,我还停留在936阶段,T12都仅仅用于便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