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同一家店同外形不同性能的433遥控器

楼主(2024-12-22):
前面我问过关于13.56晶振的遥控器,对应就是433遥控,一种常用的遥控器,但是433在卖家那边都说了有区别的。我在同一家pdd卖家那里先买了一个遥控试验一下能否拷贝我手上的遥控,确定能用,再下单了多个,但是第二批发现来的货有两种包装,一种是热封的密封一次性袋子包装,一种是带按压的密实袋包装(就是商场散货蜜饯的那种包装)。第一次实验性买的那个也是密实袋包装,最后发现一次性袋子的那种全部拷贝无效,在拷贝时都是出现原装遥控对设备没有动作类似信号干扰,反而密实袋的那种遥控都能拷贝,而且拷贝时候设备会有相对应动作。当时找卖家退货,平台直接判定退款不退货(一两元一个,退货运费亏死卖家)。现在我把手上的两种遥控器拆开对比

下面图片,芯片清晰看到丝印字体的那个就是不能拷贝的!没标芯片字体的那个就是能拷贝的

网友:
车库门遥控

网友:
以前在单位买了一批门卫起落杆遥控器,433、315都有。这种遥控器,不能拷贝的有啥用?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芯片没字的看着简单点但是能拷贝,芯片字体清晰的看着用料多点反而不能拷贝。

网友:
这东西,除了频率,速率,按键数外。其实还有编码长度。     有些门为了排外,是用的扩展编码,也就是超过常规编码位数的方式,那怕多一位也会导致无法执行。

而且这多的一位做在主控解码中,这样你接收模块更换也无法适配新的遥控器。。

网友:
能远程复制匝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