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普桑化油器结构

楼主(2024-12-22):
结构特点及其保养
一、化油器的总体布置及主要技 木参数
上海桑塔纳化油器还整车上的产 品代号为:026 129 016H,原为日本 京滨化油器厂生产(Vergaser KEI- HIN)„该化油器的基本形式为双腔 下啜式以空膜片分动。
化油器由上体和本体(通常称中 体和下体)两大部分蛆成,均为锌合金 压的件。上体布置有进油系、起动系、 JI空省油器活塞推杆及主副就过渡用 空气量孔等主要部件。本体布置了主 油系、怠速系、加速系、真空省油器针 阀总成、大喉管、小喉管、浮子室,、副腔 膜片分动器、节气门温节器(为开空谢 机用)、怠速截断电微阀以及节气门操 姒机构等等。整体布置上虽复杂但相 当紧凑。
见图1,该化油器与其他化油器在 原理上没有明显不同的地方。但是, 由于是轿车用化油器,在工艺制造水 平上及产品设计布置上均表现出很前 的水平。
化油器是汽油机供油系的一个重 要部件,它除了应当保证供给发动机 所需的混合气成份和良好的雾化品质 外,在实•现混合气供给的方法上还应 满足以下两点:
L能迅速而筒便地调节•进入发动 机的混合气量,以实现发动机工况的 调节。
2.混合气成份的调节必须在调节 混合气数量的同时自动地实现。
而上凋,则将其往回退;欲要油面下 调,则往下拧进即可。但化油器油面 一经调毕,即压上一防尘景,防止任意 再调c这样做为化油器的一致性及整 车的性能都有好处。但阴浮子室未设 有油面观察窗,没有专用设备,无法确 定燃油液面,我国弯驶员大都不太习 惯,维修时也有些麻烦。必须折出,这 样做对日常使用是大有好处的,可避 免司机任立地调动后,使发动机工作 变坏的情况发生。
3.起动系
发动机冷起动时,苦要较浓的混 合气。这时除了从加速泵在.外泵油 外,在起动机的拖动下,发动机转速很 低且不均匀,如果没有一套起动装置, 则主吸嘴等处是无法实现加浓的;即 使有少该物油流出•由于此时空气的 流速也很低,燃油雾化很不充分,大部 分均沿气道管壁以油膜的形式缓慢流 向气缸。因此实际的混合气只是部分 雾化,雉以达到若火界限。在东冷的 冬季更是如此。另外,发动机从初爆
开始蓍火爆发,到完爆——发动 机完全运转,这期间所需的混合,浓 度也是逐渐派稀,混合气量是逐渐增 加的.
桑塔纳化油器的起动系为半自动 阻风式o主要由阻风门37(见图1)・完 姆器48及快怠速机构组成.所谓半白 动阻风式.即为阴风门轴错离腔体中 心线在进气口内偏黄,阻风门轴通过 弹,与阳风门摇号29连动.拉动阻风 门探",通过弹簧的力量可将阻风门 关闭。当起动机带动发动机运转时, 由于网风门关闭,进气真空度很大•此 时主油系及怠速油系均能出油,发动 机产生初煤,晚间,发动机转速升高, 进气管真空度进一步加大,此时在完 爆器的作用下,可将迎风门打开一个 角度.以利完爆。随着发动机完爆过 程结束,发动机正常运转,进气管支空 度进一步加大,在完爆器的作用下,阻 风门被打开到一定的大角发,以维持 发动机正常运转所需的空气量。由于 殂风门惬壁29与节气门之间通过一快 怠速根胃28相连结(见图1).拉下阻风 门播臂,在快出速摇臂连动下,节气门 被强行打开到最易于起动及速机的位 置,发动机完爆后自动地在快怠速状 套下常窿机。
桑塔纳化油器的完爆器(见图D安 装在外部,通过拉杆与网风门轴相 连。真空度经进气曾传入完爆器嗅片 室,随着转速上升,真空度也上升,膜 片被吸弓I,带动拉杆将位移所传给阻 风门轴,使阻风门打开一个与进气管 式空度成比例的开度。该完烟器结构 荷单,画选方便,可供开发新化油器时 蓼啊.
4.主油系
普通化油器在发动机小负荷时供 培的混合气过稀,而在大负荷时供给 的混合气又过浓,为解决这个缺陷,桑 塔纳化油器主油系采用空气补修系 统,即降低主量孔后面耳空度的补偿 方案。主油系主要由主鱼孔、主油井、 泡沫管、泡沫孔、主空Tfit孔及主啖嘴 等31成。由于是双腔分动•因此主、副 脱均设有主油系,其补偿的时间和程 度有所不同。
化油器泡沫孔的位置及教量决定 看空气补偿作用的时间和程度。泡沫 孔的位置越往上,数叁越多.孔径越 大,则空气补偿作用而间越早,补偿程 度越强烈(也就是混合气减输的程度 越高)。桑塔纳化油器泡沫管的安装 方式及孔的位置如困1所示,主腔泡沫 管的泡沫孔位置高,数餐多(24~。0. 5),即腔泡沫管的泡沫孔位置低,数微 少(6-。0.5)。显然•由于主腔单独工 作时主要供给的是经济混合气,特副 腔参加工作时需要供蛤的是功率混合 气,因此采用此种方案是合理的。泡 沫孔的另一个功能是可以使燃油泡沫 化,可以改善混合气的雾化品质.使其. 样烧得更充分。
鱼得一提的是桑塔纳化油器主鼓 孔的安装方式。主母孔下端开有一环 形椅(见图4).嵌入一O形密封圈,此 量孔总成1*(接压人化油器本体浮子空 底部(见图1-6)。这种方法的优点 是,可避免通常所用的螺纹副之间装 配时产生的金属铁同堵寤油道或拉孔 问题(例如加速泵喷嘴直径仅为0.45 mm).但是对本体及主量孔的尺精 度要求较严格(桑塔纳化油器上除怠 速油JS孔外,所有油品孔均采用无切 国装配方式)。这种安装方式我国其 他化油舞还未见枭用。
旗化油睛的副胶主啖/结构形式 见图1;主腔主喷/实际形状如图5所 示。这种结构比较新领,实质是再次 改善燃油的算化程度•使混合气的客 化品质更高:同时,对燃油中大的汽泡 进行粉碎,使喷出的燃油更均匀。由 于双腔分动化油器对主、副腔的要求 不一样,因此这种结构只在主腔采用, 以提高过渡圆滑性及经济性;而刚腔 则采用国内普遍使用的结构形式就可 以满足使用要求了。
5.省油系
桑塔纳化酒器的省油系果用并列 量孔布员方案,使用真空活塞式省油 器。如图1所示•主要由嘉空省油器活 塞总成33及真空省油器量孔总成18组 成。真空省油器取气孔14直接取自进 气管真空度•.该省油器的工作原理 是:当发动机进气管真空度高于某一 值即一100土20皿nHg时,真空省油器 活塞总、成苒吸起,量孔总成被堵死,没 有燃油进失主油道,此时省油龄不工 作;当发动机负荷加大至进气臂真空 度低于一W0±20mmHg时,活塞总成 在生力及惮费力的共同作用下,向下 落座.格量孔总成省油器阀添进油口 打开,省油器加入工作。另外.当急加 速时,由于进气管M空度陡然降低,采 用此方案对加速性也有好处。
6.加速系KI T322 I 协山 7 公坐毛
化油器加速系统石柱塞式加速系 和膜片大项速系两种形式。桑塔纳化 油器采用的是膜片式加速系。加速系 的结构如图1所示,主要有加速泵推杆 23,加速泵摇臂弹簧26;加速泵控制摇 曾总成27、加速泵顶杆总成30、膜片加 速泵总成22、加速泵针阀总成13及加 速系喷嘴38等组成.其中膜片加it泵 总成主要由膜片、膜片弹簧及进油逆 止阀(钢球)组成《当急加速时,由于 节气门猛然打开,加速泵福臂弹簧此 时则起看域冲作用,使加速泵出油时 间延长,改善汽车的加速性。加速系 EI■网总成的工作僚理是•当汽车加速 时,由节气门轴带动加速泵推杆向前 运动,通过加速泵控制摇臂压缩加速 系顶杆,使加速泵膜片受压;此时膜片 腔充满燃油,高压的舫油顶开加速系 针阀而使燃油直接逋过加速喷嘴雾线 状嗅出、加速过程结束后•燃油压力 降低,加速泵针阀弹簧使针阀回'位,起 到油逆止阀作用。
膜片加速泵虽有降低化油器总体 高度的优奈,但结构复杂,在国外瓜已 有相当田史,认为不会发生什么故障, 但在我国徐胶膜片仍有一个老化寿命 问题及低温下的弹性改变问题,
7.怠速系
桑塔纳化油器怠速系设置于下 体,如图1所示,采用燃油经主油系燃 油通路分支出来后,流向怠速油锻孔 的隼独立式怠速系统(日本的化油器 均采用此型)。主要由怠速油量孔19、 怠速空气盘孔31、依速截止电磁阀20、 主脱过渡出油孔16、主脱怠速出油孔 及其怠速消节螺钉总成17等组成的主 腔怠速系,及由刚脱过渡油量孔10、期 腔过渡孔】1、即腔过渡取气管9及主网 腔过渡用空气员孔(在上体交接加工 而成)等组成的副腔过波系两部分构 成。主脱息速系主要在小于20%的负 的下工作,以保if发动机的怠速稳定 性、怠速系向主油系过渡时的鼠滑性 及主油系出油初期时的平烦性。副腔 过渡系则是为了发动机大负荷中等转 速时,化油器即腔开启初期加浓混合 气而设置的,目的是保证主副腔之间 的楫接圆楙平稳,防止“车撞、(即一 种突然的倒退感)现象。
化油器的怠速截止电密阀20主要 是为防不灭车以及改善排放而设置 的;息速空气笈孔3】则不能省,它的作 用是把一定量的空气引进怠速油量孔 上面的油道中去,一方面降低吸油耳 空度,一方面与燃油混合,促进其雾 化•改善混合F品质;另外,它还能起 到防止怠速油道中的虹吸现象。
8.分动方式•
双腔分动化油器的分动方式一般 才i两种:一种为机械式分动;一种为 真空式分动。
为使化油器与发动机匹配得更理 想,降低化油器也体高度,桑塔纳化油 器采用的是膜片式分动机构。其结构 见图】,主要由主副腔膜片分动器总成 ,47、主即腔大喉管取气孔、主副腔分动 角限位搔野总成24及其限位凸轮等组 成。由于化油器的副腔开启取决于两 个条件:一是喉管处的真空度达到给 定值:二足主腔节气门开度亦达到给 定值。也就是说由节气门开度和发动 机转速共同决定,缺一不可。因此,膜 片分动普遍采用怏止扒枸,以避免副 般开启过早,或开启后主腔节气门关 闭而,副腔门不及时回位。桑塔纳化油 器的袂止机构由主副脱分动角限位据 曾总成及其限位凸轮等共同但成。双 腔分动化油器副腔开启角一般均定在 主脱节气71开50 °以后,但不超过60。 角。该化油器的开启角是53°±3; 桑塔纳化油器外特性最大扭矩点转速 约在3 300~3 500r/min之间,其副腔 全开点转速在3 800~ 4 000r/min左 右。        ,
应该注意的是,采用其勺膜片式 分动机构有一系列问题要认真考虑。 诸如膜片开启器叁数的选择,弹簧及 橡胶材料的寿命,然止机构的保if・_ 主、副腔大喉管取气孔位It的选押及 比例关系,切入戊的调整等等,这些都 是十分敏咯的因素,梢有不配,将严品 影响整个化油器的性能。
9.附加装置
桑塔纳化油器除了上述8个部分 外,还有附加装置如节气门调节器的 真空震片装置。其
示,该节气门调节播主要为车辆空调 器而配督的,工作原理及过程为:当 汽车处于怠速状态时,驾驶员开启车 内空调器,此时如果没有此⑹气门洞 节器,由于空调器运料需要一部分能 量,此时发动机便无法继续维持正常 运转;于是,在空调开关接通的同时, 打开接通节气门调环器的电<6阀,使 进气管真空度由"B”处传入膜片室, 其空吸引膜片,带动象片拉杆向上运 动。膜片拉杆端与节气门摇臂间 接连动,迫使节气门开启一个角度,使 发动机转速升高,维持空调器正常运 转。关闭空消器的同时,电磁阀亦被 切断,耳空通路堵塞,节气门便又口行 回到正常怠速位‘限口器㈠
现代轿车化油器上此类附加装置 很多.如节气门开度器、快怠速缓冲器 与TF伺取膜片等等,只是这些更复杂 一些,或兼有多种用途,如既可为空谣 器开关而用,又可防止发动机,因突然 关闭而熄火,或改善排气中HC的含 量.
在我国,由于各种有关排放法规 已愈来愈严格,这些附加装置将成为 化油器上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近视和开发。

网友A:
那个年代的人脑子是咋想的,纯机械结构就能实现这么复杂的应用...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基本没用了,化油器板也基本没有了

网友:
以前212不着车就洗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年代的人脑子是咋想的,纯机械结构就能实现这么复杂的应用...

你要是见了机械计算器的结构会更震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见了机械计算器的结构会更震惊的。

机械计算器,咱也有啊,算盘不就是么,好像有一千多年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