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霄JM01A这种随身WiFi能解锁吗

楼主(2024-12-22):
买的这个随身WiFi,试用期,过了,充值要的多,不想充,这个能涮机吗,改插卡的,现不充值,直接WIFI信号都没了,今天给撬开了,UIS8310AM,百度了是展锐的,大神们有解吗

楼主:
有大神知道破解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神知道破解方法吗

把屏蔽罩打开,看看里面什么芯片

网友:
屏蔽罩拆了看看是什么方案的再讨论能不能...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手机wifi共享和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最后一图,看有卡槽位,你需要拆了卡芯片,加装卡槽

网友:
你揭开屏蔽照再说。不过看这种不充值没有wifi的,大概率是展瑞。第二看那个方的屏蔽照呢,也大概率是。那里面是射频。

网友:
这主板做工像展锐,真是就别折腾了,不实名或者套餐过期就强制关wifi
当充电宝吧

网友:
高手都可以,一般人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