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就简单焊接一个助听器套件

楼主(2024-12-22):
效果还可以

才2元多,肯定比不上几千元的助听器
用的锂电池,所以没有焊电池座了

网友A:
推荐下面这个电路,带有AGC,我焊了一个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下面这个电路,带有AGC,我焊了一个效果不错:

网友:
如果用集成块更节电更简略了

网友:
这个电路基本上就是放大器,所有的声音都会放大,特别是在汽车旁遇到鸣喇叭就知道耳机里有多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