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联想300W笔记本电源改可调

楼主(2024-12-22):
手头上有绿联的300W快充模块,但苦于没有合适的电源,用明纬电源是可以,体积太大了。黄鱼上闲逛看到这个联想300W笔记本电源,比明纬电源颜值高,而且功率也合适,就是电压有点低,原机是输出20V,快充模块需要30V,想着买来之后研究下。

折腾了许久,所用的芯片方案网上查不到任何资料,只能自己跑线路慢慢琢磨了。总之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完美改成30V输出的,也可以改可调,最高能到多少没有测试,够我用就好了。
拆开后PCB正面图,下面两个大电容是换过之后的,原机的耐压25V,太低了,换成了35V的,个头有点大,所以就歪着装了
面图,电源做工还是可以的,PCB外包散热,背面有不少的导热胶,除这些胶也没少费劲
同步整流芯片,用的是TEA1995T,了解下就好,改电压动不到这个芯片
电压采样、稳压芯片,丝印是B4310P,网上也没有相关信息,通过跑线路发现这玩意就是PA4310,3角是2.5V基准,2脚是输出电压通过分压后也是2.5V,改变取样分压电阻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图中R147的位置就是拆下的取样电阻,焊上一个200K的可调精密电阻,可以改变电压。但是只能调到25V,再高就过压保护了,为此费了不少时间,发现过压保护没在这个芯片上,着手有开始研究主控,过压保护应该就在主控上。
LLC主控芯片采用台达的DAP048T,网上查不到任何资料,开始没想动这个芯片,最后发现不研究不行,这玩意有过压保护,没有办法先把主控芯片上的胶除掉,开始研究这个主控,可这个芯片没任何资料,无从下手。只能通过笨办法,先从各脚位电压下手,先将输出电压改成正常值,记录每个脚的电压,然后再将电压升至24.8V,接近保护电压值,然后再测量每个脚电压,通过对比找到哪些脚位电压升高了,然后再跑对应脚位的外围电路,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测量下来发现几个关键脚位:1脚为VCC,2脚为输出2.5V去光耦,3脚为光耦反馈,4脚为GND。3脚在正常电压下为0.021V,在24.8V电压下为0.025V,感觉就是它了,跑3脚外围电路,发现它是主变压器一组引脚输出,一路整流后给芯片供电,一路整流后通过一个60.4K的电阻加到3脚,就是图中R49的位置,想着降低这个脚电压,不让他进入保护值。把这个60.4K换成200K精密可调,将正常值下的0.021V降到0.016V,然后再调输出取样可调,发现可以调到30V了,但具体能高到多少没研究,以后有时间了再研究吧。

网友A:
说明不全,不知道是如何改的?

网友:
楼主,把详细改的方法,图文编写好,说不定给你个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不全,不知道是如何改的?

加了文字说明

网友:
说明写的配上解说图片更好

网友:
图片上注明改造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B:
方法思路值得借鉴,对研究无资料电源电路有参考价值,整理发帖再下点功夫就好了。

网友:
一看是个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思路值得借鉴,对研究无资料电源电路有参考价值,整理发帖再下点功夫就好了。 ...

在研究怎样编辑发帖

网友:
是个好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研究怎样编辑发帖

下文呢?如何发帖不会比改造更难。

网友:
现在可以直接网购降压模块,改造起来会比较方便。

网友C:
居然笔记本都用上了300w的电源。
这个电源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笔记本都用上了300w的电源。
这个电源多少钱?

电源75包邮

网友:
方法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会改能用就是能力强

网友:
高手,改电源还不会搞!

网友:
并联可调电位器?最后一个图片的4位数字电阻?

网友(2025-02-25):
哥们!需要购买几个零件替换啊!能指点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