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淘工厂极速存sd卡喜翻车

楼主(2024-12-22):
买了一年多了,主要是便宜
当时跑圈写10读80没报错就没退了
一直给友善neo4当系统盘

然后今天就翻车了

开机ttl莫名其妙卡内核
上DG能正常做对拷,读取速度正常
格式化才遇到问题,慢速格式化一个小时走了10%不到
读卡器从GL3224换成了雷克沙还是这样
SD Card Formatter启动速度也明显拖慢,快速格式化直接提示失败而不是禁止写入,慢速格式化也走巨慢
硬着头皮又写了点数据,读取正常80M,写入就卡死

现在链接下了包装扔了,真要杠客服也处于被动地位了……

网友:
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A:
这种野鸡卡一定是山寨扩容啊啥的,不用想

网友:
老老实实买大品牌吧,时间和精力比钱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野鸡卡一定是山寨扩容啊啥的,不用想

能过跑圈不是扩容的,可能是盖标的,原来的寿命已经快耗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过跑圈不是扩容的,可能是盖标的,原来的寿命已经快耗完了

我上次淘工厂买了个U盘,128G,好像十几块,我想着十几块不应该扩容吧,最多速度差点贴片烂一点,没想到用论坛那个软件一测是扩容。。。最后客服售后只退款搞定,后来我量产了一下才8G容量,现在的商家真的太敢造假了,哈哈

网友:
N28的QLC,纯垃圾

网友:
淘工厂没有好东西

网友C:
典型的一线封装厂流出来的降级B品卡。你这卡的毛病不是出在闪存颗粒上,慧荣SM2705EN的主控是SD6.1支持A2应用性能。看这品牌的丝印是A1,所以你这卡前期生产的时候就没过封装厂的测试,主控胎生就有毛病,被封装厂直接“报废”后,经过特殊渠道流到了市场。二道贩子好坏不论的倒手到丝印这个品牌的手里,这品牌可能它自己对比测试也没过,不然就不会标A1,直接丝印的时候标A2,还能多卖你点钱。看到丝印它标的V30、U3速度等级没有?你第一时间测速写10MB/s读80MB/s你竟然不立马退掉?正常的V30、U3的卡最低写入30MB/s左右。

网友:
这种翻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一线封装厂流出来的降级B品卡。你这卡的毛病不是出在闪存颗粒上,慧荣SM2705EN的主控是SD6.1支持A2应 ...

厉害了,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一线封装厂流出来的降级B品卡。你这卡的毛病不是出在闪存颗粒上,慧荣SM2705EN的主控是SD6.1支持A2应 ...

想太多,SM2705有两个型号,
不带后缀的SM2705,和SM2705EN,前者A1 2018年,后者A2 2020年,2705EN成本高只有三星和创见宇瞻再用
丝印写的N28A,QLC,Die容量136GB,这里开成64GB你说不是闪存问题?你见过镁光 intel卖TF卡?这不就是寨卡惯用的sm2705 ak2705 得一微86xx+硅渣组合吗
你还是见得的少了

网友:
淘工厂只能买那些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
没保修的话直接扔,内存卡只要出一点问题就差不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太多,SM2705有两个型号,
不带后缀的SM2705,和SM2705EN,前者A1 2018年,后者A2 2020年,2705EN成本 ...

见的太少了,这张镁光卡是冒牌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太多,SM2705有两个型号,
不带后缀的SM2705,和SM2705EN,前者A1 2018年,后者A2 2020年,2705EN成本 ...

可能是眼界和经历差异吧,用来做TF卡的颗粒比较次这是事实,但硅渣这一说法,我个人不赞同。主控晶粒形式采购过来,存储晶圆二道贩子转几手过来,自己再清洗划片键线封装测试,一套流程下来它不划算!台湾、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地方过来的B品卡散货7~9千元一公斤,小品牌买来挑一下再丝印,不比自己封装划算?自从镁光亲儿子雷克沙转给江波龙后,镁光后期是生产过自己牌子的TF卡的!没分家前雷克沙的一些型号直接上的是2DMLC如UHS-II的1000X TF卡。镁光现在这张256GB的大容量卡,将近400块的价格,官方参数标的就是3D QLC NAND Flash,QLC它就一定差了?Die容量512GB开出64GB都是正常操作,一定就代表闪存有问题?没有“最差”的主控加“最差”的颗粒这一说法,只有生产缺陷一说,事实是国内小厂封装的TF卡也并不便宜,像江波龙、佰维这些国内大厂的不良品都去那了?这玩意只有次品,没有奔着次品去做它的说法。山寨只会以次充好、以旧充好!没有原生山寨这种做法,犯不着也不划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眼界和经历差异吧,用来做TF卡的颗粒比较次这是事实,但硅渣这一说法,我个人不赞同。主控晶粒形式 ...

见得少吧,如果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现在黑胶棒用的晶圆是拆机多die颗粒2/4/8/16die这种,洗出来单die,业内叫洗叠die,
拆出来的单die,键线,成本1块多 不到2块钱成本,就能把一个Die键线到基板上,
TF卡同理,只不过前者封U盘主控,后者封TF主控,封完上机架低格晒测扫量产一条龙,良心点的跑一下H2,有些直接就出货了,下机架再卖第三方喷漆出货,这里面成本便宜的很,不算晶圆,就基板主控键合加起来6元都不到。。。良心点用Gooddie,便宜的就蓝膜硅渣 矮子里拔将军

背面那个大大的CE,是为了国内市场上市必须要过的CE认证,包括这个MADE IN TAIWAN,其实是厂子在保税区里或者公司在保税区里,是因为合理避税,知道吧。。
这个卡背面的丝印格式和模版,只有国内寨厂用,包括基板PCB的走线(江波龙都不用这个基板的),绝无二家,这个卡就是公版寨卡,主控SM2705,晶圆随便放的,来料有什么就放什么,因为来料太次了,就这个N28 QLC,136的容量开64G卖,其实就是坏块太多开不到128,bin分级只能开64G卖,你以为资本家是有钱不赚做慈善家吗
深圳有全流程产业链,稍微有点规模的厂子,我基本都去过,这个圈子就么点大,谁的料好,谁出货多,谁打价格战,一问就知道了
也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公司测封不良的颗粒 8die16die颗粒等等卖给下游厂,我知道的厂家 手脚并用都数不过来。。

给你们这些玩家看看工牌就够了,你自认为你见得多 我不反驳,但是你说的话一眼就知道你不是这个行业内的,只是听说到就说出来而已,别像坛里那帮水货连真假三星都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得少吧,如果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现在黑胶棒用的晶圆是拆机多die颗粒2/4/8/16die这种,洗出来单die,业 ...

老东家是众冠红花岭工业南区2区里面的一家小厂,比起你来还真是小厂,干了几年售后,出来又做过二道贩子,我清楚来源,且知道去向,我说多了要摊事,不用挣,您都对。

网友:
我的TF卡变成只读的了,能不能用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重新开卡?

网友:
这写/读速度妥妥的QLC渣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