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普联16口路由器TL-SG1016DT,主电源12v正常,3.3v换芯片还是不行

楼主(2024-12-22):
朋友扔过来一台普联16口路由器,通电LED全部不亮,让帮忙看看

小螃蟹的芯片

12V主电源正常,3.3V输出测量0.35V左右

最右边2个电容处还有个1.1v电源,测量正常!

TP3V3对地实测只有0.34V左右

R11标识59B查询为4.02K,焊下测量正常,R12实测1.2K左右

电阻太小了,不小心R11焊盘脱落,4K电阻也不见了!晕

查询209资料,反馈电阻要满足输出3.3v电压,R11选择33.2K,R12选择10K(见后图)

调整线路

换好209芯片及R11 33K R12 10K输出电压只有1.2V过了几秒后输出为零!不知道怎么修了,哪位师傅指导一下!

楼主:
没有图纸,测量3.3V没输出,怀疑209芯片损坏,但是R11和R12阻值为什么和厂家提供应用电路选择相差那么大?
根据应用电路更换R11和R12电阻,输出电压又只有1.2V!估计负载还有短路,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修理了!
请师傅们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图纸,测量3.3V没输出,怀疑209芯片损坏,但是R11和R12阻值为什么和厂家提供应用电路选择相差那么大?
...

有带电流表的可调稳压电源吗?调到3.3V送到209的输出端控制好电流不要过大,看看电流是否正常,如果过大摸摸哪个器件发烫,如果不大应该是209芯片不良。

网友B:
里面那么多小长方块是不是继电器?

网友:
无图纸估计难修,关键是参数和走向

网友:
TP的不是应该直接送售后么,没图纸可不好修...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带电流表的可调稳压电源吗?调到3.3V送到209的输出端控制好电流不要过大,看看电流是否正常,如果过大 ...

没有工具!业余爱好!209买了2片,第一片209将R11换成 3.9K R12没换,送电R11直接损坏没有阻值了!第二片芯片根据应用图推荐阻值将R11换成33K  R12换成10K,送电有1.5V输出,过了几秒输出0V,怀疑后面电路有问腿,也可能反馈电阻有问题导致芯片输出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底层没有写对

网友:
如果电源输出正常电压低就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感觉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我估计是负载端贴片电容有漏电或者短路。
没有热成像,松香大法了解一下。
楼上说的可调电源是个好工具。

网友:
拆走6脚电源管接电脑电源3.3v 看正常不,如果正常买个几毛钱的3.3v dc板换上

网友:
这玩意应该叫交换  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那么多小长方块是不是继电器?

不是,那个是网络变压器,隔离变换网络信号的

网友:
后面那几个贴片陶瓷电容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这玩意一旦损坏大概率短路。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的加强。维修思路很重要,3.3伏电压偏低首先断开负载检查有没有短路,空载电压及带负载电流值,排除负载短路后再考虑电路本身问题,电感、芯片都可导致电压异常……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敢下手

网友:
这玩意是 交换机啊,和路由器不是一回事!

个人爱好可以修着玩,要正经用还不如再买一个了

网友:
后面应该还有短路,可能是发财电容。上热成像给个低电压烧机可以判断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