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小白买的热风枪有问题 会冒烟!

楼主(2024-12-22):
闲鱼买了个热风枪想修点小东西,一值放着没事,这几天有空准备试试,但发现有升温,风枪会冒烟,但没有吹风,

拆开看看了风扇没动静,温度搞到100度,风1档,电压为12V。搞不准是不是风扇坏了(因为风扇 为24V的)。
今天又拆开试了试,风档调不同档,电压不同,好象3档19V,6档29V ,大概率为风扇坏,准备买个换了
大佬们有好的推荐吗

楼主:
不知道这风扇 能修不能修

网友:
风扇是不是没接

网友:
单独接风扇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风扇 能修不能修

我们一个群主研发的直插220V的风枪,挺好用的,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手上买了一个 还没有用  看着心慌  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

网友:
如果风扇接头那有24V电压,就是风扇坏了。
这种风扇貌似接12v也会动的。。。。。。

网友B:
推荐鬼火0715风扇,适合你的热风枪

网友C:
热风枪里边的电机应该是带霍尔元件的,带调速功能,也就是调节风量大小的,应该不是两根线的单速电机,所以楼主慢慢拆开研究一下才行;还有,电机转速不是越大越好,风扇转速高,风量大,温度起不来的,没法熔化焊锡,一定要买合适的东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鬼火0715风扇,适合你的热风枪

谢谢,怎么找他,直接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里边的电机应该是带霍尔元件的,带调速功能,也就是调节风量大小的,应该不是两根线的单速电机,所以 ...

哦,涨知识了,有空拆开看看

楼主:
接了,线焊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个群主研发的直插220V的风枪,挺好用的,你可以了解一下。

哪里,发个链接,我以前没分,好多贴子看不到,也不太懂,最近才知道可以清零,然后作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鬼火0715风扇,适合你的热风枪

怎么找,好象搜不到

楼主:
12V可以试吗,没有24V的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里边的电机应该是带霍尔元件的,带调速功能,也就是调节风量大小的,应该不是两根线的单速电机,所以 ...

这种热风枪的风扇就是普通两线无刷风扇,通过调节工作电压来改变风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可以试吗,没有24V的电源

把风扇拆出来单独供电,12V应该能转动起来的。甚至淘宝出售的某些所谓“加强版”热风枪强力风扇,就是用12V风扇来冒充24V风扇,以获得更大的转速和风力。

网友:
双11的时候拼多多有那种很丑的直接连个像老式笔记本充电器一样的控制器的热风枪,好像60多吧,我买了个,别说还真挺好用,目前看起来还行,也不知道耐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热风枪的风扇就是普通两线无刷风扇,通过调节工作电压来改变风速的。 ...

懂了,这下心里有谱了,我量了下,也是风量不同供给的电压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