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镍氢电池能换大容量吗

楼主(2024-12-22):
我剃须刀原装电池是450mah,1.2v镍氢电池,我想换成1050mah,1.2v镍氢电池。尺寸一样。请教大家这样换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一样,有什么不行的,不过你确定容量有这么大么,通常虚标严重...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估计与差不多是500左右的。现在电池虚标的太多了。

网友:
450mah应该是7号的,实际量容有850至900就已经是7号镍氢的极限,因为它尺寸就那么大,如果空间足够,多并联一个电池更好用,如果能放得下5号镍氢就更好,这样就更耐用

网友A:
剃须刀必须上好电池,因为经常充电很麻烦,动力不足用着又不爽,一般剃须刀运行时的电流超过1A,好的电池电压会被拉低0.07V左右,差一点的电池电压会被直接拉低0.2V左右,刀头马上变得转速下降剃须无力

网友:
我现在都用剃须刀,刀片刮的更干净,还不用担心没电的问题

网友:
容量越大越耐用,哪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还可以用久一点。

网友:
充电时间增加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必须上好电池,因为经常充电很麻烦,动力不足用着又不爽,一般剃须刀运行时的电流超过1A,好的电池电 ...

前几天有个坛友改了锂电降压...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N久之前就做了锂电降压方案,现在不会考虑再升级镍镉或者镍氢方案.

网友:
总觉得充电式不好,正用的时候没电了怎么办?所以我买的都是装电池的,没电换电池,方便、快捷!

网友:
没问题,大胆地换

网友:
完全没问题,换好一点的品牌电池。

网友:
要是2节的话直接换2节14500铁锂,3.2v1200mah

网友:
7号正经电池还没见过超过9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