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忍住,终于还是撸了,TS457毫欧表

楼主(2024-12-22):
跟风做了7107的毫欧表,测量200毫欧以下的阻值误差还很小,但超过200毫欧,误差就越来越大了

1欧金属膜电阻,1%精度的,测出来只有0.96多,精度0.1%的测出来0.98多。感觉应该不是电阻问题
用论坛大神的打板文件撸了几个免费的板子,结果做出来还是这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前阵子看论坛有坛友发TS457,感觉不错,还是撸一个吧。
外观,看着挺不错

给他弄个外壳吧,防水盒很好用,孔好像有点歪了,将就吧

做个转接线,方便跟电子负载的夹子通用

电子负载的夹子

搞个电池和充电板,塞进去

跟上潮流,弄个TYPE-C的充电口,这个也有点歪,不管它,歪歪得正,刚好
开关就不要了,模块有开关功能

装好开机,短接

下面开始测试
0.3毫欧电阻

5毫欧的康铜丝

10毫欧水泥电阻

100毫欧

220毫欧

300毫欧合金电阻

500毫欧合金电阻

金属膜电阻1欧,1%精度

金属膜电阻1欧,0.1%精度

金属膜电阻2欧,0.1%精度

这个模块还可以测电池内阻,最大电压45V
测测手里的锂电池,电池上面标的内阻是用PEACEFAIR内阻仪测的
对比一下

这个26650锂电是以前买强光手电自带的

倍量的26650,跟上面一个有得一拼

好了,测完了,也该吃灰了。
没想到前两天派上用场了。由于拆得手脏兮兮的,所以没拍照,简单描述一下

      72伏的电摩突然跑不远了,拆开看电池,没变形,没起包,测量电压,五个12.7几伏,一个只有10.8几伏,
这个电池多半不行了,给它单独补了电,补到一样,然后一起充满,没骑多远提示没什么电了,拆开一量
那个电池只有9点几伏电了,看来真不行了,派这个模块上场,其它五个电池22毫欧左右,这个不行的居然有
200多毫欧。
       看来要换电池了,无意间看到控制器上面标的60伏,而且还有一个端子上面有一个标签:插上高压,
拔掉低压。看来这个控制器是双电压的,支持72伏和60伏。那就好办,把坏的那个电池排除,这就成60伏的了,
再把这个端子断开。网上说前面仪表盘那里还有一个端子要断开,不然仪表上面电量显示不准,不过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先不管它了,就这样试试。
       开机,仪表盘显示60伏,看来是成了,下午骑了20多公里,掉了一格电,(总共四格)看来应该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了。
明天接着测试下,看能骑多远,后续反馈。

楼主:
今天出去跑子一圈,跑到仪表上正常显示二格电,加速时变一格,跑了11公里,估计跑到跑不动最多还能跑个5公里吧。总结下充满一次应该还能跑个35公里。就先这样吧,过完年再看要不要换电池。

网友:
不错,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没白撸

网友:
看起来不错。安排到代购列表。

网友:
看看这就用到了吧,组的不孬。哈哈

网友:
界面换了吗,还是新版本的?
怎么跟以前那个不一样了,我老用户感觉到背刺啊

网友:
现在好多电瓶车控制器都支持双电压

网友A:
这个价格怎么样

网友: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

这款已经把价格打到一半了

网友:
我是不是也搞一个玩

网友B:
小玩意还不错啊,什么价格?

网友:
话说我花了81元多买了那款RC3563内阻仪,准备回来自己改开尔文夹子,手上有现成开尔文夹子改个航空头就行.

网友:
工作需要值得拥有,玩一会。
以后吃灰正常。

网友:
测电动车电池内阻应该买耐压100V的内阻表啊

网友:
这个屏,有点像 PLC 的显示屏。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挺不错的小东西

网友:
特殊领域用的

网友:
一窝蜂,我也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怎么样

46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玩意还不错啊,什么价格?

46 字数 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