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ZR-200W可调电源拆解

楼主(2024-12-22):
ZR-200W可调电源12-24V拆解

网友A:
电源不错哟调压是靠短接触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错哟调压是靠短接触点吗?

分压电阻实现的

网友:
感觉一般,多少钱买的?

网友:
无极调整和短接触点,都属于分压电阻式的。

网友:
正负极如何转换?

网友:
这种拨动开关变分压比来调压的少见

网友:
感觉有点虚标了

网友:
有的小台锯就是用这样的可调电源来调速的。

网友B:
有点山寨啊

可能不到200W

网友:
虚表了,打个骨折差不多,这种拨动开关也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比之前那全裸电压器抽头要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山寨啊

可能不到200W

其实100W左右差不多

网友:
这个做工比较一般啊,

网友:
中规中矩的可调开关电源。基本原理是改变分压电阻比→431 →光耦→原级控制芯片?

网友:
这种调压方式是为了达到适配的目的,要适当可调电源用,这个拨动开关还不抗折腾呢

网友:
以前也有这个,轻飘飘的。后来买了大个的可调电源,搬家时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