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夹头螺丝成功

楼主(2024-12-22):
宜家7.2v电钻,继上次手欠转扭矩调节后,钢珠错位,必须拆夹头才能复位扭力钢珠,夹头螺丝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拆开,考虑螺丝胶,相继使用用t12加热300度,除锈剂浸泡,两个人共同使劲,锤子敲打扳手,仍旧无法,后经论坛提醒,本来想买打击起子,觉得一步到位了,买了个冲击电批。经历了种种,性格拧,只为了拆这个30块钱的宜家电钻,花500块买了个电冲击批。
,今天本打算先加热再用冲击电批拧,想了一下为节省步骤,先试一下冲击电批,这样插上不够长,将延长杆插上,一启动,哒哒哒,螺丝轻轻松松退出来了,离了个大谱~没想到如此之轻松

网友:
工具真多啊

网友A:
我看出来了,他就是来秀工具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我拆好几个下螺丝都很轻松,有个全金属夹头生锈了才难搞,后面上了角磨机

网友:
我的虾牌也想拆了换自动夹,没有成功拆下.

网友:
喷点除锈油,逆时针就可以拆掉了,看来是找借口买新工具

网友:
楼主真壕,为了拆司马南竟然舍得花500巨资购买工具

网友:
这工具,真的豪!

网友:
这就是简单力矩的可怕。你一直认为你用工具做的都是简单力矩,其实并不是它有着各种其他方向力的抗衡以及变量。

当你用上电动起子的时候,你的力就是压,其他交给工具,这时候你的力矩终于纯净。

网友:
宜家的钻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出来了,他就是来秀工具的...

又来挑事了

网友:
这个貌似是反丝

网友:
怎么判断正丝还是反丝?

网友:
冲击电批解决一切不服

网友:
宜家的丑是丑   好用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也算掉坑了

网友:
其实就是找借口下手电冲击批,用完这次就可以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