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今天没事改了天宇T21L的手电照明

楼主(2024-12-22):
使用了一颗5730 0.5W CRI100 5000K色温的灯珠,那个基板磨了好久才合适,然后再焊上LED和引线按进原来的灯罩里面。

使用了一块M3406adj DC-DC降压板,设置电压2.95V,灯珠电流大概65毫安,
我用的灯降压驱动开关是使能脚控制,理论上来说这个待机电流可以算没有。另外不接灯珠空载电流大概13uA,这个IC比STI3408B的46uA静态电流小得多。

那个led驱动板放那个位置对本机的影响应该可以忽略了,另外我用的一体电感,比工字电感好多了,还有底面铺铜

改1300毫安锂电池用了这么久,电池电压还有4.02V,看来完全能够满足我之前3个月以上充一次电的情况(平常我都是等它自动关机,要用的时候再按一下)

测试灯珠电流的时候顺便测了一下万用表开机后电压档的待机电流,3.86毫安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偷偷也会把自己的表改造一下。

网友A:
有人说变压给万用表供电会影响万用表功能精度?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B:
先改锂电再改手电

表带手电这个功能太鸡肋了,楼主居然需要

网友C:
改蜂鸣器吧,声音太小了。

网友:
很耐心很细致,活干得不错。

网友:
厉害了,这改装实用!

网友:
各人所爰,折腾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D:
很实用,这个真的可以,动手能力也可以,较为细致,当然,如果有更合适的灯珠就更好了,好像有类似大小的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蜂鸣器吧,声音太小了。

因为我平常嫌弃VC9808的蜂鸣器声音太大了,有时候吓到人,而这个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改锂电再改手电

表带手电这个功能太鸡肋了,楼主居然需要

我也不需要,但就是板子都做成了,肯定得用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变压给万用表供电会影响万用表功能精度?

我改的几个都没有影响,也许是他自己改的有影响吧,那跟我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平常嫌弃VC9808的蜂鸣器声音太大了,有时候吓到人,而这个还好。

确实哈,需求不一样吧,因为工作环境安静,我反倒是喜欢老17B的蜂鸣器声音也不喜欢通断档拉长音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实用,这个真的可以,动手能力也可以,较为细致,当然,如果有更合适的灯珠就更好了,好像有类似大小的灯 ...

3528的装这个里面更合适,但当时手上没有可以剪的基板

网友:
找个大一点的手电,把表的主板镶进去,做一款蓝星惟一的带万用表功能的手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3528的装这个里面更合适,但当时手上没有可以剪的基板

用这个直接怼后面是不是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直接怼后面是不是挺合适的?

这个不合适,太大了,因为那个能塞进去的基板尺寸是7.6mm,估计厂家设计是7.5X7.5mm圆角

你用8mm草帽直接磨一磨放进去最省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合适,太大了,因为那个能塞进去的基板尺寸是7.6mm,估计厂家设计是7.5X7.5mm圆角 ...

你用8mm草帽直接磨一磨放进去最省事

网友:
带万用表功能的手电,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