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2024年了,是否还有必要买CD播放器听歌?

楼主(2024-12-22):
最近体验了飞傲的DM13 CD播放机,音质不错,外形也比较小巧。犹豫要不要买下,因为手上已经有电脑外接光驱。一样可以将CD里边的歌曲导入到Apple Music中听歌。问题来了:

CD机比光驱的读盘优势在哪里?
是不是买一个数码耳放就能获得与CD解码系统同样的音质?

网友:
云里雾里,没看明白!

网友:
要达到好音质,音源、耳机/功放都得跟上。我买了十几张SACD,因为SACD播放器比较贵,而且,音质好到一定程度后我就区分不出来了,所以,CD至今都没拆封,下载别人抓轨的文件用电脑播放。

网友:
要有cd唱片先,不然机器有了买不到碟

网友:
哎,如果你的目标是用Apple Music听音乐,没有必要买CD了,用蓝牙吧,Apple的产品跟HiFi根本不沾边,别关注音质,直接享受音乐本身吧。

电脑光驱存在的意义是CD抓轨,变成数字音频。CD机存在的意义是在传统音响,跟PC、APP、数播都没关系。

网友:
没必要,还不如换个好点的耳机

网友:
好马配好鞍  专用CD机配原装碟 才能发挥水平  不如用好声卡 配发烧耳机听过过瘾

网友:
关键是CD盘能不能买到,不过感觉没必要

网友:
cd是数字的,所以主要就看数模转换部分,说90年代的cdrom音质好,主要是当初用料扎实,零几年和基友去上海虬江路淘了几个24速东芝回来直接插耳机听cd 声音确实比我在用的三星康宝强,后面光头挂了拆开看,电路板上一堆大电解和钽电容,耳放也是tda芯片,看康宝,都是普通贴片 其实功劳主要是耳放电路比较好
cd和光驱侧重不同,光驱主要是输出数字信号的,除了早期的,不会在数模转换和模拟电路上下大成本。以上对比都是基于光驱直接播放,光驱面板耳机输出,如果扯上播放软件,电脑声卡,那就没底了

网友:
都是淘汰的东西,还比较啥优势

网友:
别在乎器材 多在乎感受 现在我用sandisk的蓝牙mp3播放器 听原来下载到电脑的MP3 ape都可以
比用app方便多了 不需要会员

网友:
cd音质不行,听原声

网友:
就是听个情怀。

网友:
好的cd机可以的,最关键音箱或耳机要跟上

网友:
大神说,用数播就可以了。
用cd机的话,要选转盘+解码器的形式。

网友:
据说听好音质的必须先有好耳朵,普通人听听mp3就够了,一般人的耳朵,没有那种专门的情怀,那种高档的印象听起来是浪费

网友:
好CD盘能不能买到,是关键

网友:
数码产品更新换代太快,储存介质都不好配套使用了。

网友:
有钱就玩儿高档的cd机配高档音箱,没钱就用电脑听歌,普通人就不要相信什hifi音箱,hifi耳机玄学了,那都是大商家忽悠那些人傻钱多的HIFI发烧玩家的,要相信科学而不是玄学,那都是他们小众圈子自嗨自摸。

网友:
不如换个好点的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