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普通维修放大镜改,这算牛肉了吗?

楼主(2024-12-22):
使用了一颗5730 0.5W CRI100 5000K色温的灯珠,STI3408B DC-DC同步降压板设置2.76V,此时灯珠电流大概40毫安
刚刚把拆下来的灯板用4V测了下电流就有78毫安,那满电的7号电池消耗可快了(包括LED寿命)

网友:
这倍数不小

网友A:
显色可以到100了?哪里的外星科技

网友:
放大镜镜片小倍数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色可以到100了?哪里的外星科技

平常的廉价LED灯大概80以下,公牛欧普的一般83左右,现在应该有不少90以上的儿童台灯了,我用的这个灯珠一般用在高端画室影棚等,另外也买了三星90的还没用。

楼主:
商家吹牛标的60倍,我没感觉跟我之前的40倍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