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M317+NE555 简易内阻仪

楼主(2024-12-22):
接触锂电多了,电池不好用心里却没数,又不舍得败几十米入内阻仪,就跟风用LM317+NE555 做个简易内阻仪

拜读了坛里各位的实践,画了图,准备材料

直插的555没输出方波,换个贴片的好了,且恒流电阻功率很小,换个27并个5k的精密电阻精确可调

只是占空比不是50%(表和示波器反相),频率也只有862Hz,换个183的电容刚好1kHz

研究了555直接反馈型无稳原理,估计是555内部电路造成电容的充电慢,放电快,以后加个100k电阻试试

测量端短接后波形变化巨大,这是归0困难的原因?

装盒,回0有困难,和接触电阻有关

调100mA是关键,恒流给555的电压7.18v

测0.39的贴片0.43,差的有点多~

新1.5v的南孚0.24

两个18650 6x毫欧

整理了一下原理图

还有几个问题:
1.占空比还差点事
2.归0时总有0.1-0.3mv
3.准确度、重现性、稳定性还需再调试,难道非要开尔文?

网友:
楼主150M示波器用着还缺内阻仪?

撸啊

网友:
下一步手搓个万用表

网友:
哈哈,这个我也做过

网友:
看着这个示波器陷入了沉思  要不把表笔卖了买箱内阻仪

网友:
收藏一下,也做一个……

网友:
也有如此想法谢谢楼主

网友:
还是买个457吧

网友:
不错的,这种测内阻的方法很容易实现

网友:
我也看到150M ,不过,这种方法的内阻误差有多大?

网友A:
二十年前做过,对比挑选电池还行,至于真实内阻是多少,没内阻仪没法对比

网友:
玩具中的小玩具..............

网友:
谢谢分享,diy帖,内容详细,有干货

网友B:
都有飞机大炮了,,还想着手搓   玩具抢精神可嘉阿

网友:
测量的线不要绞一起,绞一起会引入干扰

网友:
用单片机整个50%方波很容易吧。

网友:
反正你们都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年前做过,对比挑选电池还行,至于真实内阻是多少,没内阻仪没法对比 ...

457等内阻仪也是这个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飞机大炮了,,还想着手搓   玩具抢精神可嘉阿

就是个玩~
看很多朋友在做,还有失败的,就想从原理层面搞清楚或让后来的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