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W环形变压器,该选哪个稳压板?

楼主(2024-12-22):
有个环形变压器,功率150W,单电压24V,用二极管整流为34V。
选择降压模块时犯难了:定压输出24V的可以考虑,可调恒压恒流的也好,关键要稳定可靠低纹波的。
我筛出以下几个(30~70元,预算约百元),不知哪种方案比较好,大神们也可以推荐更好的。

我也搜到一个功能够用的开关电源,纹波200mV,宣称“用料十足,可靠性极强”,你们觉得是吹牛吗?可买吗?

楼主:
刚刚在某宝搜到3个数控调压板,不知可靠不:
XL4015

下图这款用到芯片有:XL4016、MBR20100CT、LM358、STM8S003F3P6、CD4051BM、XL1509

还有这款功能更强,但纹波有100mV:

楼主:
找了几天,终于找到个专门的线电调压板了,跟1楼的显著不同,价格不贵,可以考虑。

其实我没真买变压器,所以可以针对地定制两绕组的环牛。

网友A:
电源用变压器加DC-DC降压,相当于玩音响的胆石机

楼主:
可惜@hbozyq 这恒流恒压板的功率太小,作者也4年没来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722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用变压器加DC-DC降压,相当于玩音响的胆石机

那怎样才先进高级呢?

网友B:
定制时应该多定制一组12V抽头,作为控制部分的单独供电。这样稳定性还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时应该多定制一组12V抽头,作为控制部分的单独供电。这样稳定性还会提高 ...

有道理!12V交流供给控制板?明白了

网友C:
定制时候应该是双12v,加一个17v,交流24v输出确实有点高,可以自己拆几圈次级线,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制时候应该是双12v,加一个17v,烙铁板一般最高29v,再不济也25v了,交流24v输出确实有点高,可以自己拆 ...

谢谢给出详细参数!
这牛不是焊台专用的,总价近200元我还希望能给其它电器供电呢,所以需要灵活降压。

网友D:
都用了环变, 后级用dcdc不太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了环变, 后级用dcdc不太合适不

所以请教你们 应该怎么搭配比较先进可靠?

楼主:
有哪些数控模块好用?稳定可靠纹波低?

网友E:
他们的意思是做线性可调,不要dcdc,其实对于小白来说,是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的意思是做线性可调,不要dcdc,其实对于小白来说,是越简单越好

聪明!我不会找,也不知道哪种大功率线性可调板可靠啊。

楼主:
没多少人理我,还是我电子知识少?

小尚弟电源的改进V5.1”有没有卖改进套件的?
刚刚看了几个品牌线性电源和DIY套件,哇正经的线电挺复杂的。

楼主:
其实我看到不少人建议买品牌二手电源,我不懂担心买到铜包铝或铝线,而且如果过段时间坏了我不会检修。
自己组装主要问题是技术欠缺,而且又丑又贵。

网友:
直接买成品线性可调电源板就是了。线性可调比开关可调,纹波小。
话说预算百来元可以直接闲鱼买台二手30v5A可调电源了。自己diy,外壳也不好找

楼主:
我打算买大块散热铝板,把电路板和变压器都固定在上面,不做外壳了,用完盖一块布

网友:
网上不是有个睿登可调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