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康巴丝电波石英钟居然有隐藏电池

楼主(2024-12-23):
2012年电波钟开始流行的时候,花¥180买了一个康巴丝电波钟

它历尽12年猫狗的折磨变得只剩一个机芯,近一年来,对时出了问题,时间乱七八糟的,拆开看能不能修好。此机芯上部是一个磁棒天线,跟收音机很像。只有一个线圈。

机芯由两节五号电池驱动,电池仓里有两根螺丝,拆下后,可取下电池仓背后盖板。正常时这个板是压在钟的主体上的,无法被看到。

稀奇的事来了,这个背板里居然有一节2032电池,电池负极的弹片也掉了!电池电压只有2.6V了!

焊接好弹片,换了电池就正常了,如果这个钟不被摔坏,就永远发现不了此处还有一节隐藏电池。如果不对此钟和机芯拆解,就无法更换此电池。请家里有类似康巴丝电波石英钟的,且对时功能出故障的朋友,检查此电池的有效状态!

end

网友:
时钟电池是吗?

网友A:
有没有办法模拟对时电波信号,让一个区域的电波钟走不准?

网友:
还真不容易发现

网友:
电波钟强制开机时很慢的,而且断电失联强制开机时钟是零点。。

为了避免这个尴尬有的内置电池,这样它即使无法收波失联,也有一个基础时间记忆。。

网友:
是记忆电池,不驱动走时。。

用于内部时间的保存。这样失联也可以强制开机,至少保证时间差不多。。不至于强制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模拟对时电波信号,让一个区域的电波钟走不准?

有,模拟发射台,在附近覆盖一个信号。。  不过在售的信号源都比较贵,300多吧!!信号在5W左右。。

网友:
还是普通机芯就好

网友:
电波机芯都更小了,和普通机芯差不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模拟对时电波信号,让一个区域的电波钟走不准?

有 电波表对时 APP 应用及 网站,通过耳机线发射。
我试用过,感觉有效果。

网友:
电池应该是 考虑,如果购买者收不到秋波,也可以按内部基准走时,不至于成摆设,因为电波钟没有调整时分针的钮,你想设置时间咋弄呀。

网友:
这个机芯做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模拟对时电波信号,让一个区域的电波钟走不准?

可以,信号足够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电波表对时 APP 应用及 网站,通过耳机线发射。
我试用过,感觉有效果。 ...

可以让误差差多少?

网友:
能走就行了,现在电波钟,GPS校时都是浮云。还是用了时钟基本功能而已。

网友:
现在有什么好的替代技术了吗?WiFi?

网友:
电波钟的走时很准,参考卡西欧手表,分秒不差

网友:
我把家里的挂钟也换了电波机芯,感觉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模拟对时电波信号,让一个区域的电波钟走不准?

有的。收不到日本波的电波表我就用这个软件来模拟发射校时。

网友:
没必要电波对时 石英钟本身就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