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正泰ZTW0111B小表

楼主(2024-12-23):
收了个小表,拆开看看,还是个硬芯的,小玩具。

网友A:
表笔插孔居然在侧面的。

网友:
谢谢分享~公司出差就用这个

网友B:
很多小表都没有电流档,可惜

网友:
可以换仿流明灯珠,导热比5050快。里面有空间,改超薄锂电芯,4056充电板,二极管路径优先锂电,低于3.3伏亮灯一次性电池提示。

网友:
做工不错  挺好

网友:
看起来蛮好的!就是看着像手机。

网友:
傻瓜表不用换挡也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笔插孔居然在侧面的。

底部插座不会显得表厚,这样便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小表都没有电流档,可惜

电流档容易烧表,这样做傻瓜万用表多好

网友:
涨知识了,第一次见这么苗条的

网友:
反显屏很费电的。

网友:
这个便于携带,挺好的。

网友:
大屏幕,好啊

网友:
外出的时候方便用,谢谢分享

网友:
小表像手机一样,屏还挺大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