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移动魔百盒(型号CM211-2)

楼主(2024-12-23):
拉移动宽带送的,装好宽带后立马被我扔抽屉里,吃灰好几年了,昨天去朋友家发现这玩意还有个用处就是能免费看电视,又拿起来给装上了,平时看看电视也好

移动的外观基本这样

侧面接口

这边有两个A口

背面铭牌参数

盒子就两颗螺丝,侧面卡扣结构,很好拆

主板

这RAM正反面共4颗,应该是2G的

主板另一面

侧面接口

板上元器件特写

这里也两颗跟刚才一样的闪存,散热器底下贴的估计是cpu,死扣不开,就这样看看吧

大螃蟹一只

rom 8G内存

总共没几个东西

补充内容 (2025-1-2 12:36):
CM211-1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7423912

网友A:
至少还带无线WiFi,现在移动送的机顶盒都不带WiFi,必须连有线观看

网友B:
前两年黄鱼入了个,拆壳短接刷系统,当年也是一阵折腾,现在电视一年都不见得开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至少还带无线WiFi,现在移动送的机顶盒都不带WiFi,必须连有线观看

他这个应该是蓝牙,有无线会在那个贴标那边有有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应该是蓝牙,有无线会在那个贴标那边有有标的

芯片是带无线的,并且蓝牙不会用这种天线的。

网友:
硬件配置不错,自带无线和蓝牙,可惜没看到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年黄鱼入了个,拆壳短接刷系统,当年也是一阵折腾,现在电视一年都不见得开一次。 ...

查了一下这玩意是要短接刷,资料还有吗,我也玩玩

网友C:
那到底是否带无线WIFI?
感觉能开adb就没必要刷机,禁用(卸载)一些自带的就能当普通机子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这玩意是要短接刷,资料还有吗,我也玩玩

电脑里找了一圈,已删了,可以去ZNDS找找,这个好像是2+8(16?)配置吧?没什么可玩性了。有最新的配置高一截,叫什么的来着,忘记了。
https://www.znds.com/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770-1-1.html

不知是否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到底是否带无线WIFI?
感觉能开adb就没必要刷机,禁用(卸载)一些自带的就能当普通机子用了 ...

8822cs芯片带无线和蓝牙的。

网友:
用过一个移动的盒子,用了一段时间后后台把USB口封了。

网友D:
竟然用美光的内存,挺舍得的啊,话说没开IPTV也能免费看电视?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E:
我的自己扩容到32G了,用这还行!

网友F:
这东西应该是中兴的产品吧。移动看着是大公司,国营的,其实很小气,不用他们的手机卡时,这盒子他们还要收回的。

网友:
哈哈,和楼主用的是一样的,电信送的只能有线,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里找了一圈,已删了,可以去ZNDS找找,这个好像是2+8(16?)配置吧?没什么可玩性了。有最新的配置高 ...

好的,谢谢,有空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应该是中兴的产品吧。移动看着是大公司,国营的,其实很小气,不用他们的手机卡时,这盒子他们还要收 ...

查了下资料,好像说是海思的,盒子中兴的是不是不知道,光猫倒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用美光的内存,挺舍得的啊,话说没开IPTV也能免费看电视?

嗯,无意中在朋友家发现的,还挺多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自己扩容到32G了,用这还行!

资料还在不在,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