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两个蓝牙音响

楼主(2024-12-23):
1号主角是前几天在小区二手群花18元买的蓝牙音箱,带屏幕、氛围灯、时间、温度、FM收音,用了几天突然发现有一边喇叭不响,拆开看看,竟然是磁铁掉了,装回去能响,但声音很小,不会弄,准备买了个相同参数的喇叭替换,这音箱据说原价80,是2寸全频喇叭加振膜,声音比较清晰,有一点点低音,总体来说听得还是比较舒服的

2号主角是前段时间在pdd买的,花了8.5元,卖家说是坏的,研究价。到手时网罩严重凹陷,现在修复成这样凑合着用。这音箱当时充电几秒钟就满,听几十秒就关机,拆开一看,用的竟然是1.2V的镍镉电池,而且电池基本不剩多少容量,看到空间足够就放了个实测只有1000mah的18650进去,能听非常久。当时换电池的时候没拍照,现在就不拆了,因为拆这个要撕掉振膜,比较麻烦,这音箱虽然是双喇叭,不过是单声道的,喇叭尺寸应该是1.5寸,声音开到最小是有底噪,没什么音质可言,不过用来听小说很是很合适的,关键是便宜。

网友:
听个响 听个响……

网友:
看样子第一个强很多,折腾一下会舒服不少

网友A:
双喇叭的,难道是立体声

网友:
感觉体积小的蓝牙音箱带无源低音辐射器的会好听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喇叭的,难道是立体声

就是立体声,后边还带一个共振膜,这款音质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喇叭的,难道是立体声

虽然都是双喇叭,但第一个是立体声的,第二个是单声道的

网友:
明显第一个质量要好很多 带振膜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坏了吗?

网友:
剪四条比较比较有韧性的纸条或塑料条 半厘米多宽就行, 插入 再装磁钢 上胶固定 抽出纸条 再上胶 完工.

网友:
音箱里还有用镍氢电池的,不都是锂电池么?

网友:
pdd还有二手货?

楼主:
pdd的二手货多的是,二手手机、电脑一大堆,不过这个应该不是二手的,是库存的,设计有问题,首先是外壳老化,非常粘手,其次是电池竟然用镍镉电池,再次都应该用1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