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SQ一023剃须刀

楼主(2024-12-23):
电动剃须刀坏,新购了个

低价货带电量显示

130或131电机

无标锂电全用尽35分充满

经数天使用充一次电对我来说能使用4次左右,以后有空换大容量电池

网友:
价格便宜   能用就好

网友:
颜值还行,电池容量小了点

网友A:
充电都难得充,我飞利浦两节5号用几个月,

网友:
看着小巧玲珑

网友:
最简易的电动剃须刀

网友:
应该有点卡胡须

网友:
好简陋,就是一个玩具。

网友B:
这种大直径网罩的确实比较容易卡胡子。

网友:
我的电动剃须刀也需要换电池了

网友:
电机太差了,玩具。

网友:
玩具电机+垃圾刀头还不如不用算了

网友:
这不就是那毛球修剪器吗

网友:
赶脚就是玩具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充电都难得充,我飞利浦两节5号用几个月,

三节5号的才是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节5号的才是经典

3节的大了点不便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直径网罩的确实比较容易卡胡子。

其实也有优点的,接触面积大剃起须来哪个呖呖的割须声音很动听,独有的声音很爽,是其它剃须刀不具有的

网友D:
这东西要买就买个好点的,不买菲利普也该买个新科的,三刀头的比这种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要买就买个好点的,不买菲利普也该买个新科的,三刀头的比这种强多了。 ...

飞没用过,国产双,三头的都用过,不咋样,独爱大面积网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都难得充,我飞利浦两节5号用几个月,

因人而异吧,我用时间应撑不过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