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很少见的建准结构adda电机风扇,圆形线圈,带轴承的

楼主(2024-12-23):
很少见充电器风扇带轴承的,而且这个风扇底座不和外壳是一体的,用手从后面一按就出来了,再拆里面就很好拆,而且里面垫子也好几个,很少带电子色
这个霍尔是276霍尔,采用双线圈绕制,扒了好久找到了应用图就一个二极管一个276霍尔,甚至都没有铁芯。
更像下面这个电路图,就少一个电阻

网友:
没拆过这个

网友:
高档无刷电机

网友:
avc风扇就带轴承

网友:
这么小的轴承值不了几个钱,就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厂家是用心去设计产品的

网友:
还3线温控的,这个充电器不错哈,什么牌子的充电器

网友:
确实是少见

网友:
什么充电器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的确很少见

网友:
现在成本控制已经到了骨头缝了 偶尔看到一个有点料的东西都觉得不太正常

网友:
高档货啊,好评

楼主:
就1个937霍尔,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

网友:
这么小滴滴的轴承,很少见,以前只在品牌电脑主机后面的风扇见过,大部分是轴套的,但是个别主机风扇是轴承的,那个轴承比楼主发的大,因为风扇也大很多。

楼主:
我拆了2个山特ups风扇都不带轴承,只有轴套

网友A:
含油轴承吗

网友B:
静音,高寿命风扇,不至于油干了,硬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音,高寿命风扇,不至于油干了,硬跐

真的很静音,我通电12v听不见声音还以为坏了,一看风扇转着呢

网友C:
这个单线圈横向机芯才是真罕见,一般普通像电脑散热的无刷风扇是4个纵向线圈组成一个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油轴承吗

不知道啥叫含油轴承,看着轴承上有油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线圈横向机芯才是真罕见,一般普通像电脑散热的无刷风扇是4个纵向线圈组成一个机芯。  ...

不是单线圈,能看到3根接线头有一个可能是2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