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6599D电源方案大功率充电器维修问题

楼主(2024-12-23):
本来想着菜鸟维修进阶的,失败了!!

电源是1个72V15A的铅酸电动车充电器,最初的故障就是正常充电砰一下,炸了不少东西

先说下检查到的损坏元器件,保险丝、NTC、整流桥、N开关管、开关管驱动电路相关电阻二极管、开关管驱动电路推完电路、L6599D电源芯片

这一堆全部更换完毕后充电器正常通电,空载有哒哒哒的声音,输出89V。

插上电动车充电外接电表显示功率1200W,哒哒哒异响消失,大概1分钟不到,又炸了。

后续检查了400V电容,没问题。输出100V电容, 没问题,输出整流二极管等都没找到问题

没思路了,请教下各位大佬还有什么地方有可能损坏。

网友A:
我也修了个一样有充电协议充电器,开始保险没炸,最后检查L6599D,两个MOS管和一个10K(当时已经烧黑,对照MOS管另一路也是10K)4个件损坏更换后,空载没问题。负载几秒就炸,而且保险炸的很严重。有的说变压器可能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了个一样有充电协议充电器,开始保险没炸,最后检查L6599D,两个MOS管和一个10K(当时已经烧黑,对照 ...

看来是无解了  变压器挺难买的

网友B:
变压器不会是铝线的吧,Mos管更换要配对,增大限流电阻,降低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不会是铝线的吧,Mos管更换要配对,增大限流电阻,降低输出功率。
...

变压器什么线不清楚  mos管照着原来的型号买的
还没试过增大限流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什么线不清楚  mos管照着原来的型号买的
还没试过增大限流电阻

Mos管砸开看看核心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砸开看看核心大小

坛子混多了,这点修好炸了就砸开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坛子混多了,这点修好炸了就砸开看了

没砸全看不清,但是感觉不是很大,管子什么型号?原装的也砸开对比一下,感觉买到假管的可能性大

网友:
MOS驱动有问题,两管同时通了?

网友:
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是不是变压器的磁芯碎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砸全看不清,但是感觉不是很大,管子什么型号?原装的也砸开对比一下,感觉买到假管的可能性大 ...

核心不是一个规则长方形吗 看这个偏银白色的不是核心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核心不是一个规则长方形吗 看这个偏银白色的不是核心吗

你把上面的塑料去掉再拍一张照片看看,最好原装自带的也砸开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上面的塑料去掉再拍一张照片看看,最好原装自带的也砸开对比一下

看别人砸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9076

网友:
我好的也有哒哒声。L6599D电源方案的充电器好像是这样的,正常现像吧。爆还是其它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