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一只废柴鼠标G604,光扭螺丝都扭到手软

楼主(2024-12-24):
同事的鼠标挂了,故障是右键双击。等等,右?一般不是左吗?这么与众不同的吗

一种轻松拿捏的感觉

打开屁屁

热水去毛

熟练的把身体剖成两半

感觉有点不对劲。电池触点长了点毛,但不是故障点。

拆了十几颗螺丝才把前部按键总成取下来,我滴乖乖,哪位大湿设计的?

难道小丑竟是我自己?

好汉饶命

爸爸再爱我一次

大湿我佛了不行么,佛了

一大堆螺丝,还有很多留在设备上的没拍,规格都不同

终于轮到我的主场

30秒轻松拿捏,新微动19年的

拆下的老微动

问了下同事要不要一起换掉左键的原厂微动,同事说不用

最后安装时千万记得滚轮中间两个超小弹簧,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焊接30秒,拆装半小时,真·大湿设计

网友:
有些鼠标零件很多,尤其是比较贵的。

网友:
我是来看看什么螺丝能扭到手软的,,

网友:
罗技的鼠标还是做工设计都很扎实的

网友:
高端鼠标果然复杂啊

网友:
看那滚轮下的两个小弹簧,滚轮机构应该是跟M705是差不多的,不过看着没有“飞梭”无限滚按钮。

网友:
罗技高端,带光栅,不错

网友A:
原厂微动不用拆,揭开上盖,把触点打磨一下就好了,原厂微动说不定还是银触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微动不用拆,揭开上盖,把触点打磨一下就好了,原厂微动说不定还是银触点呢! ...

我觉得没必要太麻烦还不如买个好的微动

网友:
太多塑料件了啊。不便宜吧

网友:
工艺讲究,前几天拆个十几块的蓝牙音箱外围22个螺丝

网友:
确实多螺丝

网友:
之前折腾罗技G402的鼠标,看了拆机视频,一个博主没事拆了一下上盖,数了一下20个左右的螺丝。一个上盖。

网友:
这是罗技的高档鼠标吗,外壳看起来还没有我705好看,电路板也不比705高级

网友:
这么多螺丝的鼠标第一次见。

网友:
形状怪异的鼠标好不好用不知道都不便宜!

网友:
我的G304干脆换了热拔插

网友:
螺丝多讲究的就是一个精密了

网友:
罗技的不好拆,拆了一个基本就拆不下来,后来到网上着了一个视频,才拆下来  谢谢分享

网友:
电动螺丝刀,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