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设置才能使得文件不被删除、修改、覆盖

楼主(2024-12-23):
又来求助啦
有个EXE文件,要如何设置才能使其不能被删除、修改、覆盖?

网友A:
运行起来就不会被删除和修改了。或者用另外一个看门狗进程打开这个exe。

网友B:
不知道你具体作用是什么

就说个自己亲身经历吧

单位培训教室,系统会被小杆子破坏,乱删文件,下载了一个一键还原精灵,把C盘固化下来,每次开机重启就回到了原来装机状态,类似早期网吧系统

还有涉及保密的文件,培训资料,就把U口全屏蔽掉,插上去无法拷贝,文件做只读,无法修改

另一个就只是自己备份了,坏了就往里拷或者远程拷贝

楼主:
应用环境说明下:
C盘内文件夹,里边有文件和程序若干
其中有个程序A.EXE,是我另外修改过配置,
另外需要定期对C盘内的这个文件夹里文件进行更新
升级方法是点击的一个脚本程序,
会自动将U盘内指定路径的新文件去覆盖C盘里文件夹里的文件。
其他文件覆盖更新没有问题,
但A.EXE这个程序,我不要更新,要保留旧的。
升级用的脚本程序不能修改,
所以只能想办法土让A.EXE怎做“钉子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起来就不会被删除和修改了。或者用另外一个看门狗进程打开这个exe。

这个程序非必要不运行的,否则会有弹窗,影响系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具体作用是什么

就说个自己亲身经历吧

因为通文件夹内的其他文件需要补定时覆盖替换,所以不适宜做磁盘还原设定。

网友C:
文件属性中,安全页面,把所有用户的权限都删掉,只添加一个EVERYONE只能读取和运行的权限就行了。不知道你那个升级程序,覆盖不了文件会不会出错

网友:
或者再来个笨方法,再弄个脚本,先把C盘的旧文件拷到U盘中,然后再自动运行升级的脚本

网友:
试试7楼的方法,或完全去掉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属性中,安全页面,把所有用户的权限都删掉,只添加一个EVERYONE只能读取和运行的权限就行了。不知道你 ...

这个方法应该行得通,系统是XP,我测试下。
之前改只读属性没有用
直接改影虎权限应该有效果。

网友:
7楼的方法看是很好,试试。

网友:
找到需要设置访问权限的文件,右键单击,选择“属性”选项。
在文件夹属性选项卡中,选择“安全”标签。
选择菜单下的“user用户”,在拒绝栏目全部选上。

网友:
更改透明图标,隐藏文件名,放好位置,自己找不到就尴尬了

网友:
7楼的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
权限设置,访问控制表。前提是别人不知道怎么设置这些,否则一样卵用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备份,备份,再备份;

网友:
打一个压缩包,并设置密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环境说明下:
C盘内文件夹,里边有文件和程序若干
其中有个程序A.EXE,是我另外修改过配置,

把这个exe另外做个自解压缩包,每次更新完解压压缩包覆盖源文件,这样可行么?

网友:
修改这个exe文件的属性是必要的,还有删除用户权限。
另外还要注意一下系统的登录账户的权限,如果是Administrator的它可是最高权限,最好重新设置一个非管理员权限账户登录。

网友:
只读或者修改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