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套路入坑大有DEVON电池20V工作灯转接器+美的电水壶MK-HJ705

楼主(2024-12-23):
之前买了3套大有5759-Li-20电扳手,套餐1机2电1快充,吃灰,加起来用了三次。想着买个电池转接器给戴森吸尘器用。
PDD很懂我,给推荐了最便宜的一家,我也没有其它券,直接下单了,结果马上收到一张立减5元券,20V工作灯。

仔细看店铺名称也不是同一家,以为是大数据推的,结果收到货发现快递地址寄件人是一样的,也就是两家店铺是同一个老板。
难怪能做到前脚买完转接器,后脚就送工作灯的券。被套路入坑了,当然,套路还没完。
大有的电池有3脚,中间那个是通讯,主机要跟电池匹配才工作,看拆解大有电池保护板是没有MOS的,用转接器放电可能过放,坑+1。

很快收到快递,一个灯,一个转接器,做工一般,塑料发毛,滑动比较卡。

转接器卡上去,输出线就有电了,没有保护。

换成工作灯,背面有充电口,好评。

亮度还行,有点发蓝

撬开灯罩,里面灯板很简洁

有个防反接二极管,有恒流驱动,Yde8H02印字,不知道啥片子

底座这里有一个车充芯片,HC2020A,大概率是5V2A的降压

一颗电感,两个小电容,也是比较缩水的,USB接口并联,没有快充

灯罩子是用黑色橡胶条粘接防水的

预留了电流检测电阻,修改R200可以提高亮度

灯光有点刺眼,看来得换灯珠,

透镜并没有很好的工作,测了一下功率8W左右,最低工作电压是8.39V,
低于这个电压亮度就下降了,这个时候电池早就过放了,所以很坑,
好在电池满电80Wh,可以工作10h,正常人用三五个小时赶紧去充电也不会过放,心里稍稍安慰。

下面拆电水壶,记得家里这是第四个电水壶的,寿命都不算长。
这个是通电亮灯不加热,拆开发现是发热盘接头锈断了

里面都是锈渣,掉下来的渣滓还把塑料底盘烫了个洞,坚强的电水壶,可以安息了。

型号,

暴力拆开

拆温控

盖子有密封圈

把手

螺丝生锈

剪掉指示灯

底座也没啥用

留下线,其余扔掉

网友:
贼亮贼亮的

网友:
多多真不行 买了几次 基本都是辣鸡 注销删了

网友A:
想买一个博世的取电器感觉好贵,就只能看看了

网友B:
买电动工具之前一定要选好接口,否则后面一个接一个的坑。那个电水壶我觉得还能抢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电动工具之前一定要选好接口,否则后面一个接一个的坑。那个电水壶我觉得还能抢救一下 ...

锈烂到根部了,得用焊机延长,不安全,索性报废了,换新靠谱哈哈

网友C:
我的角磨机电池包前些天饿死了

网友:
我买的大艺A3接口的工作灯,手头做了好几个大艺的电池

网友:
我还以为买了个转换座用来给电热水壶供电烧水呢

楼主:
这种光不太舒服,不如之前的氙气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角磨机电池包前些天饿死了

可能动力电池有点自放电?不能让它们吃灰,得多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买一个博世的取电器感觉好贵,就只能看看了

有些牌子的取电器确实贵,要么自己3D打印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动力电池有点自放电?不能让它们吃灰,得多用用

嗯廉价角磨机用的辣鸡电池,一个单元严重自放电~

网友:
连环套,让你接二连三地配套购买。

网友:
多多电池真心不敢买了,水太深了

网友:
没事买个洗车机浇水打药(用了四十多的红包付了1.65元的巨款),是牧田接口的,手头有两个大艺A3接口的电池,又买了两个转接板,都在路上。

网友:
有这个挺方便,干活应急充个电不用带充电宝啥的了

网友:
多多真便宜啊

灯用转接器可能电池过放,加保护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