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卡拆掉下一颗显存颗粒后能显示吗?

楼主(2024-12-23):
8G的显示卡发现没有显示,检查发现显存供电短路了,估计是显存颗粒有一颗短路,不过运气好呀,把第一颗用风枪拆下来后恢复有阻值,运气这么好不错,我手上没有显存颗粒,不知道 这样缺席着能不能开机试机?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试验应该不会有风险,因为坏的短路的都能通电没事,不短路了也没事

网友:
这个有点玄了吧

网友:
猜不亮     为什么说不上来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大概率是会花屏

网友:
大概率是不显示的吧,可以上机试试,大胆点,不至于bong的一声。

网友:
可以开机的除非全拆了

网友:
如果是32bit的显存,128bit的显卡,那还要吧剩余96bit的显存拿掉
如果显卡是256bit的,那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不行啊装上不显示,想办法补上这颗再试吧

网友B:
用多大显存是固件里写好的,有些还有配置电阻,九成九点不亮

网友:
除非搞到屏蔽特定显存的bios,,,不然正常开机点不亮的。

网友:
看显存位数吧,符合显卡带宽的话估计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多大显存是固件里写好的,有些还有配置电阻,九成九点不亮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拆掉是不能用的,除非改BIOS。替换同位宽不同容量就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即使要替换局限性也很大

网友C:
维修斯的视频里经常有显存颗粒挂掉的显卡,开机显卡报代码43.用专用软件跑显存测试可以测得是哪些颗粒坏了。解决方法是更换坏掉的颗粒,而不是直接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斯的视频里经常有显存颗粒挂掉的显卡,开机显卡报代码43.用专用软件跑显存测试可以测得是哪些颗粒坏了 ...

短路了电流很大的电压被拉低修硬件的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