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浴霸的显示屏不显示,记住我给出的原理,只有两根线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2024-12-23):
美的浴霸上面的LED显示屏,没有信号线。只有一根白色5V电源线,它是怎么判断我们按的是开灯,还是暖风档什么的。啥原理啊?

网友A:
电路板上有一圈,应该是天线,是遥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有一圈,应该是天线,是遥控的。

+1,线圈接地了,应该就是遥控天线

网友B:
一只手还要打码,,,tui!

网友:
看电路结构不是载波,没有红外发射,负极为啥要绕一大圈那么九成就是楼上说的天线无线控制了,封装的专用芯片

网友:
应该是带智能网关的,全屋定制电气

网友:
如果是无线的,也没有看到接收部分。。那个多脚的应该是单片机驱动数码管的,难道数码管下还有其他元件?

网友:
就是啊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通过芯片控制输入电流或电压进行通讯

网友:
会不会是载波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只手还要打码,,,tui!

撸主:老婆要藏好...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显示屏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还有隐藏的东西。

网友D:
白光t12两根线也能用。估计是直流5v线有里信号载波

网友:
确实挺神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光t12两根线也能用。估计是直流5v线有里信号载波

t12好像是停止加热的时候测温,不一样,这个要保持供电,估计是有通信共用5v那路,这个技术不难实现

网友:
等待揭晓答案

网友:
应该是遥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撸主:老婆要藏好...

楼主是金屋藏娇了

网友:
工业控制有这种两线的,不同电流表示不同状态

网友:
同意显示屏底下有秘密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