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数14TB氦气盘坏道屏蔽工具

楼主(2024-12-23):
手里有一块西数14TB的氦气盘,扫描很多坏道,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坏道屏蔽工具或者专用工具,求助大神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没有!只能用DG屏蔽一部分容量使用!

网友:
这么大容量的硬盘就怕出质量问题。

网友:
换了吧,拖到数据损失就没意思了

网友A:
有时候不一定是盘坏了,而是盘系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一定是盘坏了,而是盘系统坏了。

系统坏的话不应该扫描到那么多的坏块吧

网友:
换了吧,没办法貌似

网友:
坏道过多G表满了就不能用了,要用专门的软件PC3000修,或者坏道集中的把坏道那一块容量单独分出来不用,留着当临时盘用就可以

网友:
用磁盘精灵将坏扇区所在位置划分成一个个小的逻辑盘,然后把这些包含坏道的分区隐藏,让磁头尽量少去访问,也许还能用久一点。但要注意定期做好重要数据的备份,这样的硬盘基本也就不能保证数据安全了。

网友:
每一块硬盘出厂都做过屏蔽流程,最后写入一个能用的P表。官方维修的时候,很可能也有这种工具来扫描,但是不可能开放给最终用户。反正你坏了,就得重新买一个新的。

一般用户能做的就是通过Victoria或DG等工具触发坏块替换,或者通过扫描知道坏道位置后,分区屏蔽这部分,不用他。如果坏道在头部或者尾部还好办,如果是在中间,那会很难受。

楼主:
会快太多了,直接放弃了。估计是遇到正在写数据的时候突然掉电了

网友:
这软件真是太棒了

网友B:
换根数据线试试,有时候数据线接口有问题也会导致硬盘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根数据线试试,有时候数据线接口有问题也会导致硬盘故障。

我用的扩展坞,独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