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再修一次金泰克硬盘,给ROM跳线焊个开关方便开卡

楼主(2024-12-23):
这个泰哥三年前修过一次,最近发现蓝屏,芯片是sm2256k,这次焊一个开关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
固态扫坏块没意义

网友A:
这个开关主要是短接用的吧,以后刷机方便

网友:
你这点子妙啊

网友:
这个闪存就算啦吧,不定期掉固件,如是用28xt要比56K好。

网友:
即使是维修硬盘的,也不会对一块硬盘反复短接开卡。单个硬盘短接次数毕竟有限,用镊子短接就行了,不值得这样折腾。

网友:
又看到固态应该扫描坏道的

网友:
使用不稳定建议跑下RDT

网友B:
早出掉,换个大品牌的多好?

反正问我从2012年用固态到现在,也有10多个盘了,一个也没坏过。

只有一个别人送我的坏盘,500G开成480G在做缓存盘,估计还要坏。

网友:
十年九不遇开卡一次,楼主是想没事开卡玩吗?

网友:
想起来一个成语~~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主要是短接用的吧,以后刷机方便

对对对,对地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出掉,换个大品牌的多好?

反正问我从2012年用固态到现在,也有10多个盘了,一个也没坏过。

你说我这个损坏跟硬盘数据线有没有关系?我发现刚修好就有几次CRC错误计数,但是我量产完没带电拔硬盘,之前是红线现在换了一条黑线数据线暂时还没有计数

网友:
数据怎么办,说没就没、。

网友:
还能这样玩

网友:
一下子的事儿,闲得慌。

网友:
挺有想法的

网友:
固态能不能叠焊啊?

网友:
好办法
学习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