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北汽212使用的双腔分动式化油器

楼主(2024-12-23):
北汽做过拆分,把212一部分给了北汽,后来发展成了金旋风系列。另一部分给了北汽和JEEP的合资公司,将很多切诺基的技术改到了212上,就是BJ2020。最开始是化油器的,叫2020S系列,后来换了切诺基的电喷发动机,就是2020V。而2020VJ的J是“军”的所写,就是军用版的意思。
北汽212使用的双腔分动式化油器是201A型 。其特点如下:
- 工作原理:中小负荷时主腔单独工作,喉管直径小,燃油雾化好,保证经济性;高速大负荷时副腔与主腔同时工作,保证动力性 。
- 结构组成:主腔有主供油装置、怠速装置、膜片式真空加浓装置、膜片式加速泵和起动装置;副腔有主供油装置、全负荷加浓装置和过渡喷口 。
以下是北汽212化油器双腔分动式201A型的保养方法:
定期清洁
- 外部清洁:定期用干净的软布擦拭化油器外部,去除灰尘、油污等杂质,防止其进入化油器内部影响工作。
- 内部清洁:每隔一段时间(如行驶一定里程后),可以使用化油器专用清洁剂对内部进行清洁。将清洁剂喷入化油器的各个通道和小孔,溶解内部的胶质、积碳等沉积物,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净。
检查与调整浮子室油面高度
- 油面检查:浮子室油面高度要合适。通常在化油器的侧面有一个观察窗,通过观察窗可以查看油面位置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如果油面过高,会导致燃油溢出,造成浪费和发动机动力下降;油面过低,则会使发动机供油不足。
- 调整:若油面高度不符合要求,可以通过弯曲浮子的金属臂来进行调整。向上弯曲浮子臂会降低油面,向下弯曲则会升高油面。
检查和更换密封件
- 定期检查化油器各个接口处的密封垫和O形密封圈是否老化、损坏。密封不良会导致漏气,影响混合气的比例。
- 发现密封件有损坏或老化迹象,要及时更换,确保化油器的密封性。
检查怠速系统
- 定期检查怠速喷口、怠速调整螺钉等部件是否堵塞。怠速喷口堵塞会使发动机怠速不稳甚至无法怠速。
- 可以用化油器清洁剂清洗怠速系统,然后根据发动机的怠速要求,通过调整怠速调整螺钉来设置合适的怠速转速。
检查加速泵
- 检查加速泵的膜片是否损坏。如果膜片破裂,加速时燃油无法正常喷出,会导致加速不良。
- 确保加速泵的连接管路畅通,并且加速泵的喷油量可以通过调整其行程或出油量调节装置来优化,以保证发动机加速性能良好。

H201化油器常见故障

H20I化汕糖是八十年代研制生产的双 1?2分动式化油器,总有良好的经济性和动) 性,界作简便,坨能多,取代了原来的北匚 BJ212, BJ130等同裳型汽车装配的216Al6 3?, JFH101AI6本等双腔并动式化油器。 任目前汽车上登配的H201化*器中,较常 .叫•:J有北京汽车附件研究所生产的B JH 201 A型化;h 端.适用于BJ492QABJ492QA1BJ492QA2492QG) BJ492QB, BJ492Q 2型等汽油发动机。BJ492Q—1型发动机 更换进排气岐管,也可配用淡化油器。此 外,还有用于江西萍乡生产的PXG4364 缸汽疝发动机的BJH2C1G型化油器。昆明化 油器厂生产的KHH2OIA2型化油器是在 BJH201A型化油器的基础上改造设计的,适 用于排量3升以下的发动机。
H201在心舐为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率和 汽车动力,提高使用效能,增设了一些附加 凌置,油道、气道和量孔也相应增多,其芬 构和工作程序比216Al6型等化油器品杂, 给化油洲使用保养和故障排除带来不便。由 于缺乏使用维修经验,有的驾驶员不能正幽 对化油器各蔚整装置进行变整,化泊器贤生 故障也不能及时判断排除。本文将介绍一下 有关这方面戕戾。
1热车急速不蹊
发动讥温度升富E5车连演行驶中, 停车让发动机低速运转发动机怠速就会突

稔所至。应换用新型化油器与之匹配,以补 偿过量的空气,使空增比值达到最佳。目前 解决怠速不平稳方法是提高怠速的转数。如 SY492Q—:型汽油机由原SOOr/min提高 到550650r/min。加装PCV阀后为使怠 速平稳不要过于苛求怠速转效。据测定怠速 提高有利怠速排放。
PCV阀被粘住,但未被全部堵塞,曲 轴箱内气体无规则的排出,进入进气岐管内 的气体时多时少,便空燃比变化过于频繁, 故伎怠速不稳。
排除方法:更涣PCV阎。
4.2 空'(渡清恭内存有机油,油蒸”从通风 管倒流
PCVN完全堵塞,不论发动机在任何工 况下工作,曲轴箱内的油蒸气及活塞的漏气 均从通风管倒流。大负荷工况时倒流更甚, 甚至会使机油耗损超标。
排除方法,更维PCV
发动机在高速大鱼荷工运下工作,只虑 气岐管真空度Vi).58KPa57mmHg)时,其 次量巳超出PCV阀流量特性曲饯(见图3)。 诙工况下曲轴箱气体全部由通风管倒流进入 空”滤清港中:大的蒸汽流和少温的机油便 沉积在流清器康过滤元件上。若发动机漏压 缩严重(或发动机气缸密损产揖),大的温 气量会使曲轴箱内压力升卷,机油窜流到空 气滤清揩内。
排除方法:•
a.设计出适应大负荷高速工况下工作的 PCV阀,使之流最特性与此工况相匹配。
b.避免在此工况下工作。
4.3 排气管冒浓兰烟 .
此故障多发生在单作用.可拆卸PCV网 上。如东风EQI40-1型汽车要求汽车行驶 48000km时清洗PCV阀。在保养过程中,不 认将阀芯装反,致使中、小、怠速时因真空 度高而将机油过量吸入进气歧管,导致排气 管冒浓兰烟,并夹有机油粒。
排除书法:正确安装制芯。

合气,直接引包化油器回火。
诊断徘障,
更换加速泵弹法。
6加速泵皮碗损坏
发动机启动困碓,拆下火花塞也看,其 电极无燃油,从化油器口倒入汽油,发动机 即可启动,急加速时化油器回火,发动机转 速却不能迅速提高。
产生原困,
加速泵皮碗损坏,使加速装置不标在发 动机启动或加速时供油,燃油不能进入气 缸,发动机难以启动。
诊断排除3
检视浮子室内是否有疝,若海面正保, 将燃油从化油器口满人,如果能使发动机启 动,说明加速泵皮碗损坏,更痪皮碗。
7主、H腔主■孔对■安装
汽车行勃无力,化油器回火,加速或急 加速时消声器放炮,发动机功率明显下降。
产生原因,
维整保养化油部时,错将主、副腔主量 孔对潮安装。由于主、副腔主盘孔外观形状 相差不大,同时拆下梢不留意就会混淆,所 以这种故障多出现在拆下主、副腔主量孔同 时清洗后放在一块的情况下。
途新排除I
检查主、副腔主量孔是否对调安装。BJ H20IA, BJH201G型化油器主量孔的特征 是:主腔主量孔的进油孔小,副舲主量孔的 进油孔大。
B副腔空气门开将过早
发动机怠速过渡不良.汽车起步或急加 速时化油器回火,消声器出现突突声或放 烟。汽车加速无力,或加速后发动机动力不 能迅速提尚。
产生原因।
副腔空气门开启过早。一般情况下,当 汽车车速达6070km/h时,副腔空气门开始. 打开.创不彘加了作.但E由于副不玷与门 顶丝松动或杆黄弹力减弱,会导致副腔空气 门过早开启。、即汽车时速未到60km/h,或 者发动机刚启动,副控室气门便打开,副鹿 过早地开始参加工作,
诊断排除,
将创应空气门总成从化油器上拆下来, 先利松开顶经螺钉,切勿完全松开,防止出 簧变形失去弹力,然后旋转扭簧油,使空气 门把线适当扭紧,接着再装友空气门避廷试 车检查,通过网整直到故障排除为止。
9副腔空气门开启过迟
发动机功率下降,汽车高速行咬无力, 并在行驶中加不起速,动力明显降低。
产生原因,
当节气门全开,发动机转速达2200” min时,副腔空气门开始打开。但由于其它原 因,发动机转速达到或超过2200r/min,副 腔空气□仍不能够开启。造成副腔空气门开 启过迟的原因主要是空气门扭贯过紧,迎风 门或阻风门袖犯卡等。
诊断排除,
如阻风门或轴有犯卡现象,只需将犯卡 故障排除即可,不要轻易调整空气门扭簧。 如阻风门关闭与开启灵活,须对空气门扭簧 进行调整,适当旋松空气门扭簧。
10过渡加速不良
发动机怠速转高速时化油器回火,汽车 起步或加速,消声器出现突突声或连续放 炮,甚至出现汽车加不起速。
产生原因;
H201化油器为获得艮好的经济效率和 气车动力,提高其使用性能,因而增设了一 些附加装置,量孔、油道和气道等均相应增 多•因此,量孔直径较小,汽油及管路中的 沉淀物和胶结物质,极易粘附在油道和各R 孔上,致使油道和量孔不畅通。
诊断排除,
注意气道、油道和量孔的清洁,适时对 化油器济行漕阱.并用注缩空气吹冷C 燃熄火,有时还出现热车时发动机怠速过高 或急速不匀。
产生原因:
化波器快怠速罔整不当,快隹速凸轮凸 台牖报过甚。也总速凸轮做成4个凸台,凸 轮转角不同,便相衣育4个不同的阻风门开 度,通过快怠速拉忏和快怠速笠制管,还可同 时笑制4种不同的节气门开度,使节气门开 度与阻风门开度能够一致,以达到不同的快 怠速转速。当控制臂作用在第一级凸轮位置 时,发动机转效应为lOOOr/mid。殖若发动 机温度上升,快怠速转速会相应降低,肮整 时应使快怠速转速梢高一些。
诊断排除:
检查快怠速凸轮凸台是否磨损,若快意 速凸轮工作可旄,应对快怠速进行圉整。快 怠速转速的调整可通过词孩快怠速两整螺钉 进行调整,但要在发动机冷车状态下进行。
2热车怠速熄火
汽车连续行驶停车或发动机温度升高 后,低速或怠速时发动机突然温火.
产生原因:
怠速空气道堵塞,怠速过孔过脏或堵 寒,怠速空气量孔过脏或堵塞,恒温阀工作 不良或不工作,放气阀不能打开,怠速出油 孔过脏。
诊断排除:
检查清洁怠速量孔、怠速空气量孔和怠 速空气道,若工作正常或畅通,再检视浮子 室顶部的放气阀在发动机工作温度达到60匕 时是否打开。察看怠速出油孔是否过脏,如 否,可再检宣恒温阀工作是否可推。
3发动机候车面动困难
发动机温度升高后熄火,或者汽车连续 行驶后熄火,接着启动发动机时,会嬷到启 动困难或不易启动,必须等发动机冷却后, 才能启动。        ,
产生原因:
存户室上面设置的放气伸不能在高温的 珞况下正常打开•加速泉工作不良.恒温阀 不•工作。化的器主F池电或加速E沙咀有积 义,化波器通道产生飞阻或有污性。T子窒 士气平衡管堵塞。此外.发动机受机油、分 电器串电,、白金触点过脏或挽住、火花空工 作不良、气门脚间隙阔整得太•卜、偿过系气 阻等,均会造成发动机热车启动困难。
诂断排除:
假如电格、供仙系和配气机构等无故 阵,发动机也没有烧机油现象,灯先查看浮 子室内是否有油。若浮于室油而正常,检查 放气阀能否在发动机温度升高时打开v放y 闽如鼻的影在发动机温度达到60匕时打开, 应检视浮子室空气平衡管是否堵塞。若平衡 管物通.应对恒温阀和加速的工作性转进行 测谎,同时杳君主哦注咀、加速珠油咀是否 有积碳,必要时进行清洗,并清沽化油黯各 油道。
4浮子蹙油面忽高忽低
浮子豆疝平面调整好后,汽车在行及中 油面会忽高忽低.尤其是汽车忽然加速或减 速,或者汽车在颂海的道路行短,混合气一 会出现过浓,一会却又变得过稀。同时,在 发动机运转的俏况下,浮子室油面还不易两 整,讪面息是不断发生变化。        '
产生原因I
浮筒尾部的小平衡弹簧弹力减弱,或在 保养化油器拆装过程中将小平衡弹簧丢失。
诊断排除I
检查浮筒小平衡弹簧是否丢失,测试其 支撑弹力是否达到技术要求。
5加速聚”餐过款
急加速时,化力器略有回火,发动机转 速不能迅速提高,但慢加速却正常。
产生原因.
加速泵弹簧过轼。由于其弹力不足,不 能在急加速时迅速推动活塞下行,缩短了加 速装置的盘油时间,导致发动机如速性能下 降,并由于延迟H'ixr内供给心够浓度的脸

网友:
好奇楼主这个悬赏什么呢?感觉像是科普知识贴呢

网友:
保存完好当古董了

网友:
落伍的老古董了,费油还要经常保养。

网友:
很好的科普帖

网友:
488发动机   老费油了    现在烧不起

网友A:
以前自己更换过摩托车化油器,旧的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更换新的立马启动顺滑,感觉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自己更换过摩托车化油器,旧的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更换新的立马启动顺滑,感觉很神奇…… ...

本标准适用于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用化油器。
1总则
1.1化油器总成及零部件的性能和质量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1.2化油器的图纸及技术文件应根据本标准的规定设计和制定,并经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2零部件及总成的质量
2.1同一型号化油器的零部件除不可拆卸者外,均应保证互换
2.2化油器的零件不得有影响质量的空洞、疏松、砂眼、裂纹、夹渣、变形等缺陷。
2.3化油器的零件不得有伤痕、锈蚀等影响外观的缺陷
2.4凡用钢、铸铁或锌合金、铝合金材质制成的零件应具有防护层或经过化学处理,以便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足以防止零件的锈蚀,
2.5非金属零件应具有耐汽油的性能,并能在-40~+90C的温度下正常工作。
2.6化油器的零件在装配前均应清除毛刺、切用、油污及脏物,
2.7化油器的紧固连接部位在正常使用中不得松动,进气腔道中的紧固件必须有防松措施。3主要零部件的性能
3.1各量孔的流量值及精度应符合JB 3601-1984《汽车化油器量孔技术条件》的规定。3.2进油阀应动作灵活并密封,在10.0+1.0kPa(1 000+100mmH,O)真空度的作用下,在30s内真空度不得下降,试验时应使阀针至少转动3次,允许用汽油浸润阀针。
3.3省油器阀门应动作灵活并密封,在3.0+.6kPa(300+5*mmH,O)的真空度的作用下,在30 s内真空度不得下降,试验时应使钢球(或针阀)至少转动3次,允许用汽油浸润钢球(或针阀)。
3.4浮子及摇臂分总成应符合规定的重量,浮子应外型完整并保证不受汽油渗漏及浸润,浮子应能绕浮子轴灵活转动。
3.5在规定的进油压力下,化油器浮子室油平面应稳定在规定的高度3.6省油器的操纵部分应动作灵活,并应在规定的真空度或节气门开度下打开省油器阀门。
3.7节气门应转动灵活,节气关闭时的泄漏量不得大于规定值,
3.8分动化油器的副腔节气门应在规定的主腔节气门开度或规定的真空度下开始打开,并与主腔节气门同时达到全开。
3.9辅助空气门应在规定的力矩或真空度下开始打开,并在规定的力矩或真空度下达到规定的开度
3.10化油器过渡孔的分担率应符合规定值,过渡孔的分担率是指在7.3的试验方法下测得的化油器下本体息速油道中的真空度
3.11分电器真空提前取压孔的真空度应符合规定值。
3.12对化油器附属装置,如:自动阻风机构、热息速补偿阀、各种减速装置及防污染装置等,应按各自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纸及技术文件制造、调整和检查。

网友:
老技术又被时代淘汰了

网友:
老技术需要传承了

网友:
化油器搁现在就是个稀罕东西,现在都是电喷的,会维修化油器的车的师傅也没多少了!

网友:
2002年在车库为封存的北吉保养拆开过一次

网友:
212是不是卖给山东民企了

网友:
改个丰田的化油器立竿见影

网友:
2025年还能看到化油器。稀罕玩意儿了。

网友:
这化油器我太熟悉了,是我们工业工程实验室的教具,
当时做流水线产品装配工序和动作设计,
从N多工业品中选定北汽212化油器最合适,库存全新几百套零部件,
每次实验都是打散安排装配工序,不部分零件还被大力装变形了
当时还拍了很多装配视频(做动作分析用)

网友:
都是大佬,我都看不懂哎

网友B:
本人汽车维修高级技师对以前发明的很多靠机械实现的装置还是非常佩服的。当然现代化电子科技发展很多被芯片所代替,并且更加节油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汽车维修高级技师对以前发明的很多靠机械实现的装置还是非常佩服的。当然现代化电子科技发展很 ...

现代汽车至少由上万个零件装配而成,且型号很多,用途与构造各异,
传动系统装置
- 离合器:
- 变速器:分为手动变速器和自动变速器。
- 万向传动装置:
- 差速器:
制动系统装置
- 制动踏板:
- 制动主缸:
- 制动管路:
- 制动片/制动蹄:
转向系统装置
- 方向盘:
- 转向机:
- 转向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