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水机———无陈水极简方案

楼主(2024-12-23):
这几天帮俩邻居组装了两台纯水机,要求出水量大并且无陈水,于是采用数字压力表控制有桶有纯水置换方案,选用400G的RO膜,方案图如下:

两台纯水机组装一次性完成,熟能生巧,毫无波折,帮邻居安装到位后运行效果非常理想。

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一是纯水置换方案成本还是偏高,当然也与我选材有一定的关系,我都是选最好的配件;二是安装完成之后,橱柜下面管线较多,看起来有点零乱;三是现在厨房一般都不大,橱下空间更是有限,纯水机占用空间太多,有的甚至都放不下纯水机。

思虑再三,现构想一套极简方案:
第一:前三级采用5寸滤瓶,市面上5寸滤芯也很常见,成本非常低,体积小很多;
第二:把小膜大桶进行到底,采用1812-50/75RO膜壳,体积进一步缩小;
第三:取消纯水置换功能,可以减少一个纯水置换用的小压力桶的体积;
第四:取消数字压力表,大幅节约成本,而且数字压力表加上安装支架,体积也过大;
第五:取消后置活性炭小T33,纯水非直通龙头,而是进储水压力桶,后置小T不仅无用,而且有害;
第六:用18秒延时电磁阀解决陈水问题,纯水机静置时,膜拜前浓水会渗过RO膜污染膜后纯水,导致每次开机前几秒钟纯水TDS值会大幅上升,加装延时继电器后,每次启动头18秒的纯水直接从废水管排掉,这就是以前采用的空放消陈水的方法。

经过构思,现将设计图纸奉上,抛砖引玉,向各位大佬请教:

优点:
一是体积大幅缩小,适应当下小厨柜环境;
二是成本极度压缩,直接高低压开关控制机器启停;
三是实现零陈水……

难点
一:现在市面上的延时冲洗电磁阀都带有废水比,也就是说电磁阀内有两条水路,一是废水比水路,二是电磁阀控制的水路,需要改造一下,把废水比水路堵住,不然正常工作情况下纯水会跑掉。解决方案一是直接堵塞废水比水路,二是嫁接:将延时电磁阀的上半电磁控制部分嫁接到普通不带废水比的电磁阀上;
二:高压开关启/停压力差太小,会导致机器频繁启动;
三:没有合适的机架,需要自制。

楼主:
市面上5寸滤瓶仅十几元一支,而10寸滤瓶得三四十元,增压泵400G的近两百元,50/75G的数十元,400G的RO膜近两百元 50/75G的也只要数十元……

网友A:
想法1:将18秒延时电磁阀出水接至增压泵前,用来稀释进水TDS值降低膜内高浓TDS;需验证18秒是否可大幅代换原水来降低膜前TDS。
想法2:将废水排水管口加止逆阀接入家庭水路远离净水器管路中,用原水管路稀释浓废水TDS,日常冲马桶、洗衣服会被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1:将18秒延时电磁阀出水接至增压泵前,用来稀释进水TDS值降低膜内高浓TDS;需验证18秒是否可大幅代换 ...

想法1可行,陈水比自来水还是要好不少,接到泵前既可省水又可降低进水TSD值,需要加一个单向阀,但是有个问题:若纯水初始压力低于自来水,则不会进入进水系统。想法2不可行,因为制水时有废水排出,此时日常用水不一定会打开,那么废水无法排出。

网友B:
如果是城市应用,自来水没那么差的话,前级只需要一级10寸超滤就行了(10寸超滤芯18块一个包邮),不需要3级。我现在就这么用的,一下子省两个滤瓶,空间省很多,用成本换空间。而且我很讨厌储水桶,因为储水桶其实不是免维护的,需要定期补气,很麻烦。我还是推荐有需求的直接上大流量产品。一个储水桶要占很大空间。用水驱捅方案最好,简化版本就是:一个10寸前置超滤,超滤后接RO和水龙头,一个800RO,一个水驱捅。除了管线复杂点空间上应该是最省空间的办法了。我家是干脆没有用无废水方案,极限省空间。
第二个延时电磁阀方案,只适合有捅配置。18秒很长的,压力桶的水能不能撑过18秒啊?

网友C:
我家的纯水机3年多了测试过TDS还是可以,平时也是直饮.现在就是制水时增压泵振动比较大,压力桶我加气很多不想存太多水,平时还是挺担心管路和压力桶有安全卫生问题的,但还是这样子用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法1可行,陈水比自来水还是要好不少,接到泵前既可省水又可降低进水TSD值,但需要加一个单向阀。想法2 ...

是的,想法2我也是看网上的方案有这样做的,因为家庭管路基本都是串联结构,当你在用纯水机制水时,管路中的谁也是流动的,此时废水会回流到原水管路,网上的方案是在家庭装修时预埋一条2分或者3分水管到卫生间或者阳台,也就是生活用水的最远端,让废水经过管路中的原水来稀释废水TDS浓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城市应用,自来水没那么差的话,前级只需要一级10寸超滤就行了(10寸超滤芯18块一个包邮),不需要3 ...

前三级如果只用超滤,无法消除余氯,对膜很不好!本想缩到两级,PP棉+活性炭,但考虑到膜壳长度,前三级少一级并不能瘦身,同时有些地区质较硬,第三级可以上软化树脂!

有桶的出水效果比1200G的出水还好,而且几年都不用维护,不麻烦,有朋友的桶用了四年了,气压还够够的!

桶可以与机器分开,更能有效利用细微空间,远比大流量一体机更省空间!

延时电磁阀跟压力桶没有半点关系,只是每次启动初始18秒的纯水排掉而已!

无废水?过滤下来的污物哪儿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纯水机3年多了测试过TDS还是可以,平时也是直饮.现在就是制水时增压泵振动比较大,压力桶我加气很多不 ...

不用担心,只要是正品,都是有冗量的。压力桶不卫生?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要是有实物图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担心,只要是正品,都是有冗量的。压力桶不卫生?有什么依据吗?

压力桶是密封的是吧,里面水气分离的材质是啥不知道,里面洗没有洗干净也不知道,虽然新买回来用纯水狠狠摇晃清洗但还是不安心,担心里面有工业残留和塑胶扩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桶是密封的是吧,里面水气分离的材质是啥不知道,里面洗没有洗干净也不知道,虽然新买回来用纯水狠狠摇 ...

太多的东西消费都是无法弄清楚的,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的认证机构,虽然有些认证机构也很假,但还是有值得信任的,当然不信任也没办法,因为消费都压根就没办法弄清楚。

我买的配件贵就是因为不敢买杂牌,有NSF认证可选时一定不选其它的。

网友D:
为啥400G还要加压力桶呢?

网友E:
18s感觉还不够,我都放掉30S以上。TDS才能降到比较低的位置。我是接到一个4L水桶里,净水机倒是不频繁启动。我买的那个电脑板控制,隔几个小时就会启动一下排掉一些沉水。

网友F:
这么复杂啊?我还以前挺简单的几个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400G还要加压力桶呢?

400G实时出水量如小儿拉尿,接一壶水要等一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s感觉还不够,我都放掉30S以上。TDS才能降到比较低的位置。我是接到一个4L水桶里,净水机倒是不频繁启动 ...

改天试一下18s延时电磁阀能不能改时间,估计就是换电容或电阻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复杂啊?我还以前挺简单的几个过滤

这还复杂吗?没几样东西了。

网友G:
欧总,这个3.2G压力桶,容量是5升左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欧总,这个3.2G压力桶,容量是5升左右的吗?

怎么“肿”了呢?

没有实测过,看设置压力吧,压力高就容量大些,我设置0.45Mpa停机,估计有5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