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早就给出了T21L的各档电流和待机电流,就这点功耗算个鸡毛啊

楼主(2024-12-23):
今天头晕,不想动脑子,放松一下,拆一个前一段时间买的T21L,看看啥芯片 - 第4页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80楼,用单个磷酸铁锂电池,就这电流就有人说费电~~~~就这点功耗算个鸡毛啊

网友:
吓得我赶紧去看了下,这下不会扣我的M币了吧

网友:
看了一下,确实功耗大,还没有背光和蜂鸣器手电筒。而且它还要乘以1.5才能和其他万用表横向对比。因为是3个电池。

网友A:
分跟谁比,跟四个电池的61E+和六个电池的289比,那绝对省电。哈哈  几个毫安吓成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跟谁比,跟四个电池的61E+和六个电池的289比,那绝对省电。哈哈  几个毫安吓成这样了。 ...

与同类型的表相比?T21D的功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跟谁比,跟四个电池的61E+和六个电池的289比,那绝对省电。哈哈  几个毫安吓成这样了。 ...

我才不认为它费电呢就这电流算个P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同类型的表相比?T21D的功耗多少?

你要这么说,那应该同方案的对比才对。方案都不一样没必要去对比。觉得耗电可以避开,用别的表,没必要为难自己。
非要比的话,那61E+就不算同类表了?61E+还有什么特异功能?是屏幕特殊?还是带个操作系统了?

网友:
能说出来乘1.5才能和其他表比较这种话,建议还是回去重修一下初中物理吧。
3.3mA的工作电流和3.3uA的待机电流也叫耗电的话,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其它表已经做到微安级别的工作电流了

网友C:
本来就是九牛一毛,反正在锂电池加持下,这些都是毛毛雨。优利德136我想改锂电都改不了。只好用耐时和水表电池,这不比普通锂电池贵多了,UT61E+4节7号耐时更是能买一堆普通锂电池。这么来看的话能改直接18650锂电池的天宇21L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没有成本。一堆3400mAh的电芯拿过来就行,用18650电池盒还好更换。。。
不能抓着一个缺点把人家说的一文不值,有这功夫不如想法给他补齐短板,人家厂家还能谢谢咱们。
不过厂家也是不赶紧把24C02A算法放出来,也不够地道。看坛里新买的表,好像蜂鸣器带标签了,是不是厂家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九牛一毛,反正在锂电池加持下,这些都是毛毛雨。优利德136我想改锂电都改不了。只好用耐时和水表 ...

有些人就是属于没事找事,同样方案的低端表功耗能有多大区别,都是主控芯片厂家定的死死的,福禄克的钳表有用0660的,好像连闭壳校准都不行,也不能分量程校准,功耗能比国产的厂家小???

网友D:
看了前面的一些贴子觉得td21l没有某些人说得那么不堪,表比芯片电流大点很正常,外围不用电吗,rms还更高带宽呢,转换计算不要用电吗,ldo成了缺点更是匪夷所思,这在我眼里是妥妥的厚道表现。还有什么普通零件替换高档零件一说,更是意淫,我是不会修校准后的精度说明这表用的电阻精度是足够好。还有高压测试也说明保护电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前面的一些贴子觉得td21l没有某些人说得那么不堪,表比芯片电流大点很正常,外围不用电吗,rms还更高带 ...

就是,让他们用打火机挨个儿把手里的万用表都用同样的方法通通过一遍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让他们用打火机挨个儿把手里的万用表都用同样的方法通通过一遍再说 ...

可能有人觉得睥睨天下才是水平吧

网友E:
新生产日期的铁21l(我的这台9月份出厂的)背光时间为无操作后30秒熄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生产日期的铁21l(我的这台9月份出厂的)背光时间为无操作后30秒熄灭

是的,大家都在想法想延长时间。
应该有操作也会30秒自动灭,你可以试试,要是可以操作停止后延时30秒,就能想法子让他常亮了。

网友:
这表是拨盘走线劝退了我不然早就剁手回来吃灰了,那个走线怎么看都是别扭,我自己也是做Layout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生产日期的铁21l(我的这台9月份出厂的)背光时间为无操作后30秒熄灭

找不到怎么修改真是吐血了,这东西估计很难猜出来是啥,不像066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不到怎么修改真是吐血了,这东西估计很难猜出来是啥,不像0660

这个背光没按图纸连接到PWM的65角  连接的S26的46角好像,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么。看架势可能是直接烧录芯片里面的

网友G:
50多元还硬芯,样子虽然难看点,板子也过得去。拨盘走线虽然不漂亮,但是没有致命点。电阻档也不会出现因拨盘问题短接不归零的神设计;打火机试验了,几千上万的电压都能顶住,还要求什么?玩电子的,电池都玩不溜?怕费电,取掉LDO,改用两节AAA难吗?跑下电路,把低电压报警设置在2.7-2.8V难吗?
厂家不使用2节,而使用3节AAA,大概率是为了用LDO给表更稳定的供电,提高稳定性和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多元还硬芯,样子虽然难看点,板子也过得去。拨盘走线虽然不漂亮,但是没有致命点。电阻档也不会出现因拨 ...

是的,我也觉得不受制于电池电压浮动更好。可能我节能意识不高吧。ldo更纯净电路更稳定,主要是能让我用锂电池好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