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ISA接口 9针输出显卡,怎么让他显示

楼主(2024-12-23):
今天买到这个东东怎么玩他。。。大佬们怎么接。

显卡是9针的。。接了个15寸的球面。我没买回来。。现在怎么让他 显示。。。

网友A:
首先,你得有支持ISA插槽的主板;然后买个VGA转HDMI转换器或直接买个带VGA的显示器也可。

最后就是找驱动,装系统了。

网友B:
花钱:vga 转接头,vga9针转15针 vga9孔转15孔 vga9孔转15针 vga9针转15孔 ……
不花钱 :vga9针定义 vga15针定义

工控板 没有配套电源板的话,供起来比较好

网友C:
貌似486的主板卡,应该设备部件都在板上了,通过ISA接口扩展显卡,但显卡有可能是CGA或EGA接口的,显示器不通用

网友:
9针的ISA显卡,应该是CGA显卡吧

网友:
显示器应该搬回来。显示器比主机还有稀缺。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你拿台486来玩,真有你的老古董思想;什么ISA,PCI,都过时了,需要查以前的老资料,估计INTER的主板厂家资料库里都不见得保存486的资料了,找这个资料难啊。

网友:
cga显卡,配cga显示器或者ega显示器

网友:
这个就不用玩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486的主板卡,应该设备部件都在板上了,通过ISA接口扩展显卡,但显卡有可能是CGA或EGA接口的,显示器不 ...

是 486 CPU ,AMI BIOS 上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有支持ISA插槽的主板;然后买个VGA转HDMI转换器或直接买个带VGA的显示器也可。

最后就是找驱动 ...

第一张图上的主板,就是 ISA 主板。

网友E:
那个时代的显示器,无论是彩色的还是单色的,可都是CRT显像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钱:vga 转接头,vga9针转15针 vga9孔转15孔 vga9孔转15针 vga9针转15孔 ……
不花钱 :vga9针定义 vga15 ...

电源不是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上的主板,就是 ISA 主板。

图一是没有集显的。。

网友:
第一眼看到CPU卡,你这是工控机啊
既然带ISA背板就好办了,最简单的办法是马宝找块新一点带15针D-sub的ISA显卡

网友:
上面哪个板子是主控板,集成了cpu内存之类的玩意,先要确定那个板是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一是没有集显的。。

486 时代,好像都没有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时代的显示器,无论是彩色的还是单色的,可都是CRT显像管的呢!

台式机是这样,那时候也有笔记本了,笔记本都是 液晶的。

网友:
CPU 卡上带了 104 总线

网友:
要说9针CGA显卡当属这个,上面除了9针显卡接口外还有一个视频接口。

接上现在有视频接口的电视机就行了,我这个是三星电视机(显示器)。

老PC机,开机显示内存64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