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俄罗斯坦克夜视仪大拆解,求分析一下第一张图的电路作用。

楼主(2024-12-23):
俄罗斯坦克夜视仪大拆解,求分析一下第一张图的电路作用。

网友:
串联二极管,提高耐压用的吧

网友:
有点儿不懂。5支二极管,全桥整流?也不像呀

网友:
潦草,工艺不如华强北。

网友:
高级,就这么几个二极管?镜片好亮!

网友:
会不会是桥式整流加稳压二极管

网友:
坦克么 肯定会采用发电机供电,串联二极管感觉像简单降压稳压用,

网友:
好高级,这货少见

网友:
感觉像是给镜头加热的,天冷,去雾用的

网友:
配合电阻,耐瞬间高压缓存电路?

网友:
只看见了五只二极管,象串连,别的不懂。

网友:
天黑了,试试夜视效果吧

网友:
搞一张效果图看看

网友:
这夜视仪可以看电路板发热源吗。

网友:
看PCB板是5个二极管串联的。

网友:
高端专业设备拆机的大神

网友:
工艺太糙了

网友:
倍压整流,电路板背面应该有电容,产生高压用的,和电蚊拍一个道理

网友:
看看像手搓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