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求助信 海康E100-512G固态想量产,但找不到DOM孔

楼主(2024-12-23):
本人一块海康E100-512G的固态,主控:MAS1102B-B1C 。想量产,但找不到DOM孔,请大神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
没玩过固态,这玩意坏得很

网友:
试试最左边的方圆

网友:
左边方孔相邻两个短接或者是右边方孔相邻两个孔短接试试,或者看哪个标识了JP1或J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