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小度1C加个电池

楼主(2024-12-23):
直接用3个18650串起来,用一个12V保护板串起来直接并在DC口上用,但是用了一天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小度音箱长按电源关机后,还会耗电,会把电池上的电耗完,我在关机状态下测量下电流,大概有50mA,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小度都软关机了,还有这么大电流?二是,我接有保护板的,可以把电池电压放到2.2V,我和卖家联系,说这个电池要求有10C以上才行,我不知道是我不懂还是他不懂,放到这么低跟这外电池要有10C放电电流有关吗?我的正常使用电流都不到2A,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保护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说明这玩意DC部分静态电流大...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我放车上点烟器转dc头,acc打开就通电了锁车自动断电,热点网络。

网友A:
直接DC供电的应该根本没考虑或者要求不那么高关机之后的待机/休眠电流问题,加个物理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DC供电的应该根本没考虑或者要求不那么高关机之后的待机/休眠电流问题,加个物理开关吧 ...

买了一个还没有到,到了装上看看效果

网友B:
我小度1S也是这个保护板加3串18650电池,也是发现不用自耗电很大。 想加个物理开关 就是外壳要开孔了
这个3串保护板静耗电并不大,因为这块保护板和电池我原来是用在百得吸尘器里面的,放半年还有电可以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您这个设备出现了问题?我一个收音机一个血压表都是这种情况,最开始那几年电池能用好久,现在电池特别用不住,测量都有关机电流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小度1S也是这个保护板加3串18650电池,也是发现不用自耗电很大。 想加个物理开关 就是外壳要开孔了
这个3 ...

你的保护板也是自己配的吗?自耗电是一个问题,主要是为什么这个电为什么可以放到2.2V,板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您这个设备出现了问题?我一个收音机一个血压表都是这种情况,最开始那几年电池能用好久,现在电池 ...

设备应该没有问题的,可能用的220V外置适配器,都不用考虑这个功耗吧,反正也不是用的小度的电

网友D:
保护板买大了!买个小电流的就好了!这个是动力电池用的。

小度有直流供电接口,也有内置电池的,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护板买大了!买个小电流的就好了!这个是动力电池用的。

小度有直流供电接口,也有内置电池的,你参考下 ...

我这个是不带电池的,应该是那部分元件没有焊,我看到过有些内置电池只是一个18650的电池的

网友:
保护板是淘宝上买的,具体放电到几伏我没有测量过,因为改装在吸尘器里面放半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不带电池的,应该是那部分元件没有焊,我看到过有些内置电池只是一个18650的电池的 ...

是的,小度的两种型号。我是电池直接并在供电接口上,用12.6V的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一般待机电流都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小度的两种型号。我是电池直接并在供电接口上,用12.6V的锂电池充电器 ...

你也直接并在DC口上是吧,你可以试下用电源键关机测下关机电流,我测了下大得有点吓人,50多mA

网友:
动力电池的保护板因为内阻存在,大电流时电池端电压掉得厉害,所以保护电压动作后一会会回复到比较高的电压。用低电流放电基本会把电池放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直接并在DC口上是吧,你可以试下用电源键关机测下关机电流,我测了下大得有点吓人,50多mA ...

我知道静态电流肯定大。我原来在另外改装者帖子后面发帖说过这个

网友:
感觉50ma电流太大了,两天就耗尽了

网友:
现在智能音箱听啥都要钱

网友:
还是加物理开关吧。
买了凯美瑞b导航,diy了外壳,然后就加了3串18650电池(配了12v锂电钻的电池保护板),用物理开关控制,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