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在整流后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4-12-23):
一款T8紫外线真毒灯管驱动器里的电路,不知起什么用作,也不太像倍压,看到有些老式灯管驱动器里也有这个电路,请知道的坛友讲一下好吗

网友A:
填谷式PFC电路,用来提升功率因数的,缺点是纹波大,效率低。一般用在节能灯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谷式PFC电路,用来提升功率因数的,缺点是纹波大,效率低。一般用在节能灯里面 ...

太厉害了,果然有高人懂得,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填谷式PFC电路,用来提升功率因数的,缺点是纹波大,效率低。一般用在节能灯里面 ...

说实话,没见过这玩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没见过这玩意

这玩意用的很少,确实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用的很少,确实不常见,,,,

通过您的引导,看了一些PFC电路,没想到这类电路(主动式)还这么复杂,过去一直以为整流完滤波弄出来平滑的直流电就好了,从没考虑过这样的处理对输入端的公网影响这么大,对家庭其它电器忆亦会造成影响。
联想到一些商家在出售的LED驱动器上并没有过多的对PFC投入,为了压低成本,把危害延伸到了公网电源,害人又海记!

网友C:
这是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可以提高电源功率因数,多用于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可以提高电源功率因数,多用于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 ...

节能灯是过去多少年前流行的,都考虑了降低功率因数的因素,现在的LED驱动反而没几个采用的,大部分家庭灯具功率因数在0.6~0.65之间

网友:
果然有高人懂得,学习了

网友:
我看是把过大的纹波进行了二次整流使用,还有电容限流作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低成本简易PFC电路,多用在节能灯电子镇流器

网友:
两颗电容,三个二极管,PF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