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PC版qbittorrent总是有一些奇怪的链接gopeed dev

楼主(2024-12-23):
IP地址的前三位竟然是一样的,下载客户端的版本是一样的,peer ID是一样的,上传了很多给它,但是进度一直都是0%。我怀疑是假冒的bt客户端,是那种吸血软件

还有这种gopeed dev的客户端也是一样的,我见一个封一个

麻烦各位用正经bt客户端下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什么?你找不到正经bt客户端?来我给你一个: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qbittorrent_5.0.3_x64_setup.zip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m07YUoHc3MCCwJi5nxzoA 提取码: btbt

网友A:
qBittorrentEE 如下设置后,还会不会出现?

网友B:
听说这种是专门刷下载流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设置后,还会不会出现?

没找到你这个设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种是专门刷下载流量的

刷了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你这个设置在哪里

按“Alt+O” --> 高级
工具 --> 设置 --> 高级
------------------------------
呃,这是qB增强版添加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有什么用?

前两年开始了省间结算,如果一个用户上传量远大于下载量,那么这个用户对于运营商来说是负资产,因为省间结算的缘故需要倒贴钱。

那些靠那些各种云 各种宝 各种豆 来赚钱的用户存在大量的上传数据量。

所以运营商筛选出这些用户并给予停机等不同处理方式。

为了应对这种筛查,他们只好用各种工具刷下载量了。

qbittorrent 有插件应对这种行为。https://github.com/c0re100/qBitt ... -Edition/issues/53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你这个设置在哪里

你主贴截图那种情况直接在路由器把那个/24网段封了就行了。

网友:
啥是Sexual adventure,

网友:
不懂就问,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好东西,200+Gb?

当然4K蓝光高清无码咯~

网友:
拼命上传没下载会被运营商封网的,说是搞PC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