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鸟枪换炮!T12焊台升级JBC245

楼主(2024-12-23):
    书接上回,我用了4年的T12焊台被我改双电源玩坏了,拆开检测发现控制板MCU内部短路(PS:猜测可能拆的时候被身上静电击穿了,忘了提前释放静电),问了一下卖家有没有配件卖,卖家建议说在买一台.......。

    这款用着是不错在买一个属实是没必要,看网上有卖一体式T12手柄(图片在上一篇帖子发了这里就不发了)立马下单带回家,讲实话够我用了。
    但是呢看着坏的焊台摆在那就不得劲,咬咬牙小黄鱼全款入了一块9号技师C245控制板。支持T12,C245,C210三种手柄。

    起初是在立创开源看到这款控制板的本想自己打板撸一个,但是转身到小黄鱼一看价格实在太卷了,50-70不等,我自己看BOM表大概估算了一下 自己搞一片的成本至少也得40+。
    立创地址:T12_JBC245-210通用焊台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他这个在原版上有做一些改动,原版在立创上也有。
    根据PCB丝印和照片水印在小黄鱼找到了该项目的开源作者,该作者卖的比较贵一点,但是本着支持一下开源的作者,跟他一顿软磨硬泡最终68刀3以65拿下。

    我是想把这个控制板安到我原来的盒子里,但是尺寸不太合适,经过一顿鼓捣完美安上。

    245手柄和烙铁还没买,现在先临时用之前T12的手柄,需要根据接线图改了一下线序。
    这个手柄是之前买那台T12配套的,航空头序跟常规的不太一样的,这里我懒得调航空头那边,就直接在手柄这边调换顺序(所以不要在乎线的颜色),虽然是5孔航空插头但是线只有4芯,我这里直接在航空头把2脚和5并在一起。

    完美点亮

    因为现在用的是T12烙铁芯所以没啥好测评的,最大功率就70w左右,等我买了245在更新一期。
   他这个支持手柄震动开关待机和连接烙铁架休待机,因为他这个震动待机时间是1分钟起调,所以我用的是烙铁架待机,其实就是把待机线连接到烙铁架,烙铁的负极与烙铁架接触在一起就可以实现待机(ps:这里我没拍)完美实现放下休眠 拿起升温 有效延长烙铁寿命。
    内置的这个电源板估计只有3A左右,后续如果用245烙铁还需要替换一下电源模块,或者外接一个电源,这里我有预留DC接口,方便电池或者外接电源供电。

网友:
高级货,这玩意对于我来说八百年用不着一回

网友A:
我还用着936呢,你们都看不上T1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用着936呢,你们都看不上T12了

我还没用过936呢

网友:
蛮好,,满漂亮的,,买了一个无显示的支持c245的,,也还行。。

网友B:
c245现在原装二手最低价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45现在原装二手最低价多少啊。

你是指啥,设备吗

网友C:
说起烙铁,坛里的朋友大都有很多把,其实真正搞维修的话,必须买几把趁手的烙铁,焊台,热风枪。如果家用,一把黄花烙铁足够;稍微好点的,就买一把白菜T12,或者带数显的T12,93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起烙铁,坛里的朋友大都有很多把,其实真正搞维修的话,必须买几把趁手的烙铁,焊台,热风枪。如果家用, ...

嗯,拧螺丝要用螺丝刀

网友D:
我就用616电路接C245芯子,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用616电路接C245芯子,也是可以用的……

我有俩t20烙铁头,控制板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用616电路接C245芯子,也是可以用的……

怎么个接法?

网友:
升级不错 开烧

网友:
我不追这些了

楼主:
刚好要坏了没办法,不然我也不想花钱搞这些

楼主:
就接 正/负极还有温度接上就行,热是能热 温度参数可能不一样会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T12手柄是怎样接线,我的T12接了识别可以加热也正常调整温度 ,但不能待机,换回245头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想买这款。他这个能一种电源全支持吗?我看有些简介里说 T12建议24V电源,210建议12V电源。

网友E:
我还是在用T12,一台自己组装的T12和一台白光951,原来焊大件觉得吃力,最近买了个国产铲型烙铁头感觉焊台有脱胎换骨的感觉,焊大件也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在用T12,一台自己组装的T12和一台白光951,原来焊大件觉得吃力,最近买了个国产铲型烙铁头感觉焊台 ...

我也还是T12还没买245芯,我之前用k头给铜鼻子上锡确实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