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固态U盘如何选择

楼主(2024-12-23):
捡了一个ITGZ 的固态硬盘盒,带写保护,RTL9210B双协议,触控智能可视化M.2移动硬盘盒。这个盒子配啥固态硬盘比较好呢?

本打算买个带缓存的硬盘,又听说带缓存的发热量比较大,速度优势也不明显,价格还贵不少。
求指点一下。
主要用于零碎文件的定期备份

网友:
的确带缓存有点热,买无缓,写入能有个800-1200的就行了,接口也就10gbps

网友A:
数据备份建议还是传统机械盘
数据迁移用固态盘

网友:
有个RTL9210单协议的,随便装了一个淘汰的NVME进去用,发热很大,还好外壳导热不错

网友:
简单 便宜

固态长时间存储  不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备份建议还是传统机械盘
数据迁移用固态盘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备份建议还是传统机械盘
数据迁移用固态盘

当然有机械硬盘备份了,我有数据丢失恐惧症。。。
我是日备份、周备份、月备份,U盘和机械硬盘都是双份。主要是U盘要挂了,打算弄个固态U盘。
零碎文件为主,速度都快不到哪儿去,稳定第一

网友:
备份数据,可以用2246+MLC的m.2,或者PS3111+MLC,不过PS3111没怎么见过m.2的板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