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R 4A1s FXZ03379 2411这是什么芯片有认识的吗

楼主(2024-12-23):
一个金邦GH330 U盘,芯片上就写了TR 4A1s FXZ03379 2411

一芯2024 的那个工具和3379AA 3379BB的都试了,3379的也不认啊。

楼主:
上图也是这几个字,没有别的显示了

网友A:
黑胶体,而且大概率3379主控
拿3379新点的工具试试
工具链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2423-1-1.html

网友B:
黑胶一体,型号多数是FC3379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胶体,而且大概率3379主控
拿3379新点的工具试试
工具链接

我也希望他是3379,3379AA 3379BB都试了,不好用,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胶一体,型号多数是FC3379相关。

我也希望他是3379,3379AA 3379BB都试了,不好用,识别不了。

网友C:
1.改了PID VID的,要用特殊工具才能认
2.不一定是3379,因为有可能这个流水号恰好是3379,会误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改了PID VID的,要用特殊工具才能认
2.不一定是3379,因为有可能这个流水号恰好是3379,会误导 ...

要用什么特殊工具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用什么特殊工具 能具体说一下吗?

有个3379-FL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3379-FL的,试试看

感谢回复,FL版的也不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