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7106芯片短接IN+和Vref+不显示1000的问题

楼主(2024-12-23):
      各位大佬,最近搞个电容表6013,到手不能用,换cd4069后各项测量正常,但是过一会各档位就显示有底数了,后来反复检查发现是板子用电热风吹过后就功能正常,冷却下来就不行了,难道有漏电?
      遂检查7106芯片,测量V+和V-电压7.9v,测量V+和COM口电压略高标准值3.2v,实测值3.22v,测量V-和COM口电压3.78v(此处有疑问,应该是7.9-3.22才对);测量Vref+和COM口电压-0.8v,测量Vref-和COM口电压-0.99v;短接IN+和IN-显示000,短接IN+和Vref+不显示1000,显示溢出符号1,难道是7106芯片挂了吗?
      如果说芯片挂了,加热一下板子怎么各项功能正常,是不是内部有软击穿啊?谢谢

网友A:
接法不一样,就可能不显示1000啊

网友B:
楼主不发个图?

硬芯还是牛屎,洗板、全部补焊,如果还不行,跑图查阻容元件,都没问题就换芯7106

网友C:
此处应该是5V吧,直接铲,换ICL7106估计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此处应该是5V吧,直接铲,换ICL7106估计不能用

记得对地好像是一个3V一个5V吧,有一个电压不对就是芯片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法不一样,就可能不显示1000啊

只有这一个接法才能显示的,有可能是芯片有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发个图?

硬芯还是牛屎,洗板、全部补焊,如果还不行,跑图查阻容元件,都没问题就换芯7106 ...

嗯,感谢,目前外围的阻容三极管什么的都查完了,大概率是芯片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对地好像是一个3V一个5V吧,有一个电压不对就是芯片坏了吧

是的,按理说两个电压加起来应该跟V+V-一致才对的,搞不懂的是加热一下就能正常,目前还在研究外围电路。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按理说两个电压加起来应该跟V+V-一致才对的,搞不懂的是加热一下就能正常,目前还在研究外围电路。 ...

别绕弯子了,直接换芯片,看看ICL7106能用不,胜利的表我换过好几个,换了之后就是电容档不能用,其他档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绕弯子了,直接换芯片,看看ICL7106能用不,胜利的表我换过好几个,换了之后就是电容档不能用,其他档 ...

好的啊,我明天试试。

网友D:
加热一下正常,说明芯片没有大的问题,有问题的是虚接可能性大(楼主说的漏电可能性也有,但不会造成芯片电源这么异常)。加热,元件是不是发生变形,原来虚接的地方变形后就好了?把芯片、过孔尤其是COM与V--之间的外围重点查下。COM与V--之间是有退藕电容的,也重点查查呗。
2.建议你仍然使用加热法,正常时,测下异常之处的电压,造成COM与V-电压低的地方,有没有其他电路从此处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一下正常,说明芯片没有大的问题,有问题的是虚接可能性大(楼主说的漏电可能性也有,但不会造成芯片电 ...

      这几天一直在工地上,刚才测试了一下,发现IN+和IN-之间的0.1uf电容貌似对底数影响很大,这个地方吹风或者手指触碰都能改变底数的大小,这个电容已经更换为cbb的了,附近的过孔什么都检查并测试部分加焊了还是不解决问题。
      加热后大概10分钟左右数据稳定,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底数出现并持续增大,我怀疑是7106芯片内部有问题,看来只能铲一下换个试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工地上,刚才测试了一下,发现IN+和IN-之间的0.1uf电容貌似对底数影响很大,这个地方 ...

加热正常后跟踪COM与V-电压了吗?需要判断到底是板子漏电还是虚接的问题!有底数时IN+,in-那里电位发生变化了吗?如果不判断清楚,直接换芯片,只能看运气。。。那个0.1的电容可以取下,用无水酒精或异丙醇清洗下板子,看看底数效果变化不?我觉得关键点先判断;底数到底是COM与V-电压异常导致的,还是板子漏电串过来的。所谓的芯片软击穿,那是你的猜测罢了,在你描述的场景中,可能性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正常后跟踪COM与V-电压了吗?需要判断到底是板子漏电还是虚接的问题!有底数时IN+,in-那里电位发生变 ...

        是的,加热后我测了COM与V-电压,跟之前没有变化(可能是我测的时候底数不够大,没有显示出来,正常情况下底数会有个大几十的样子),COM与V-和COM与V+相加仍然不等于V+V-电压,此时IN+和IN-与COM脚之间电压均为1mv多点,IN+和IN-之间感觉正负符号抵消,电压是0v。
        自然冷却一段时间后,短时间内变化不明显;但是哈一口气上去,底数会变的很大(通常能到大几百),此时COM与V-和COM与V+都不正常了,只有底数在几十内的时候,COM与V+电压才能显示在3.2v左右(底数大这里电压5v多都有)。IN+和IN-与COM脚之间电压为一个0.几mv,一个1mv多点,IN+和IN-之间电压就是分别与COM口电压的差值。
       虽然用洗板水和95%酒精洗过,不过洗板后马上开机底数还是很大,但是到此为止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板层漏电,板子体质问题估计无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加热后我测了COM与V-电压,跟之前没有变化(可能是我测的时候底数不够大,没有显示出来,正 ...

1.底数产生时COM与V+-电压明显发生了变化,根据你的描述,我猜测这个引起IN+-电位变化,引起底数的可能性大;板子如果是两层的这样明显漏电并影响COM与+-的相对电位,有点想不通。
建议:  用4-5个二极管串联后并在V+与COM间观察(如果电压过高就用4个,有1mA电流,四个压降差不多2.8V),这样如果是芯片内部分压(2.8-3.0V稳压)电路有问题,应该可以改善。。。
如果是四层板,板层漏电也难说了。。。
2.楼主查清了7106没有向外供电吗?如果向外供了正负电压,外部负载大了也会影响这个正常电压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底数产生时COM与V+-电压明显发生了变化,根据你的描述,我猜测这个引起IN+-电位变化,引起底数的可能性 ...

好的,谢谢,我明天试一下。
关于7106有没有向外供电我有点糊涂没有搞清楚,不过就是普通的一个电容表,工作电流不大也就2ma多一点,具体电路图可以看一下这个,基本上差不多一个布局,内部几处地方容阻什么的值稍微有点不同。

网友:
1.如果你的机与这个图相似,4066模拟开关,反相器,计数器都用到了V+与COM的3V供电,TL062还用到了负向供电,可以尝试下前面讲的方法看能不能稳定电源。
2.这个图中R-应该等于-100/220(V+COM)约等于:-0.45*2.8V=-1.27V,而不是你一楼说的-0.99V

3.采用了第1点还没有奇迹,可考虑换牛屎,练练手。

网友(2025-06-04):
估计是芯片坏了,我之前就碰到过一例,换好就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别绕弯子了,直接换芯片,看看ICL7106能用不,胜利的表我换过好几个,换了之后就是电容档不能用,其他档 ...

看看ICL7106能用不,胜利的表我换过好几个,换了之后就是电容档不能用,其他档位正常。

啥原因造成电容档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ICL7106能用不,胜利的表我换过好几个,换了之后就是电容档不能用,其他档位正常。

不知道,能买到的icl7106和胜利原厂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