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更换三和SANWA CD771液晶屏后反光膜!

楼主(2024-12-23):
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171-1-1.html,这个已经老化了,非常容易撕下来,把胶清洗干净后贴上新的反光膜,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手艺不错,另外这表好像是老货啊...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反光膜也可以用铝膜,就是一卷卷的那种

网友A:
你这效果太可以了,用的是什么膜?我买的PVC哑银激光打印纸,尝试过几次,都是正面能看到很多波浪

拍照出来有点磨皮了,实际更差

网友B:
反光膜效果不错,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
这效果不错,像原装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效果太可以了,用的是什么膜?我买的PVC哑银激光打印纸,尝试过几次,都是正面能看到很多波浪

拍照出 ...

有带反光膜的,银色

网友:
老化了,必须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效果太可以了,用的是什么膜?我买的PVC哑银激光打印纸,尝试过几次,都是正面能看到很多波浪

拍照出 ...

因为你没喷水

网友:
应该换偏光膜,加个背光,更漂亮

网友:
高手,修好了,又可以用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光膜效果不错,是在哪里买的?

淘宝多得很

网友C:
楼主手艺好,,这个膜在哪家买的呢,,,

网友:
效果不错,我那两台老化的戴尔2407要是也能这样恢复青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艺好,,这个膜在哪家买的呢,,,

淘宝上买的比较贵,A4纸一半大小都要15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呀,还得找找才行。光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