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城FFCL12-1充电器红绿灯交替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12-23):
请教坛友,一个东城FFCL12-1充电器插上电池后红灯和绿灯交替亮,一般是什么问题?电池的事还是充电器的事

网友:
换电池或者换充电器试试,我感觉有点像电池的事,当然充电器坏了也不是不可能...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电池问题吧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看,

楼主:
把电池拆了,发现控制板与电池的连接片断了一片,造成充电器检测不到电池的正常信号。这种电池有五个输出引脚,P+、P-、B1、B2、T,这个电池B1到电池的引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