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中间断线的电热毯

楼主(2024-12-23):
是24伏的车用的,当一般电热毯用,搬家过程中被重物压过,通电不加热,用万用表测电阻无穷大,查接线头是好的,那肯定是中间断了。又买了一条,这条就放着,打算有空修修看,这一放又是二年。又搬了一次家,新买的一时找不到,就把这条坏的找出来试着修。修的第一步是要找到断线处,就用一个220v转28v的小变压器,28v的一端接电热毯的一个输入端,电热毯的另一输入端接220v的零线或接地,通上220v电,用带NCV功能的福仪钳表顺利找到断线处,电热毯背面,剪开一个小口,抽出加热导线,剪断,用万用表确定断线侧,剪去一段,剥出二侧电热线,把它们拧在一起,用热缩管封上,放回小孔内,通电能加热,表示修复,又可以用了。

网友A:
这表不错,还有电容档,话说电热毯还是少用的好,不如多盖点被子...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我劝你还是找个没人地方扔掉为好,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这样接上风险太大了,尽量淘汰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找断线点的办法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不错,还有电容档,话说电热毯还是少用的好,不如多盖点被子...

被子在上面,电热毯在下面的,

网友:
以前断线要死扑一边 剪断再剪断 现在表有NCV好用

网友:
接线锡焊一下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子在上面,电热毯在下面的,

那就垫厚点...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接头还是焊接一下比较好

网友:
临时用用还行,长期使用建议还是对自己的安全和财富负点责吧,换新为好。

网友:
这是低压电热毯,如果使用隔离电源,那还是比较安全可靠的,这么修没问题。

网友:
低压电流更大,套个瓷管,没有套个保险管玻离再热缩管

网友:
电热毯中间断线,最好不要重新连接用,特别是接220伏的,容易打火出危险。

网友C:
没搞懂28v变压器的作用  查断点电热毯一端接一根220v另一端缠胶布悬空 用ntc功能查就可以了吧 或者用电子式电笔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28v变压器的作用  查断点电热毯一端接一根220v另一端缠胶布悬空 用ntc功能查就可以了吧 或者用电子式 ...

这样做更安全,如果接220V万一在查找的过程中断点瞬间接通电热毯就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28v变压器的作用  查断点电热毯一端接一根220v另一端缠胶布悬空 用ntc功能查就可以了吧 或者用电子式 ...

是为了安全。感应的是28v安全电压的电,另一端不接地,会有静电干扰找不到断点。接220v零线也相当于接地,消除干扰。

网友:
疫情时上海有家卖加热线的店,太过便宜还包邮,第二天就没货了,不零卖了,还加上了邮费。
他嘀咕了diy的力量,几元钱的成本就能自制一件加热衣。买的人老多的,用于加热鞋垫,手套,鼠标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不错,还有电容档,话说电热毯还是少用的好,不如多盖点被子...

身子底下凉

网友:
垫厚点...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